泰克示波器DPO7104的检修过程与心得

楼主(2016-05-24):
泰克示波器DPO7104的检修过程与心得

  一、机器故障现象

  1、CH2通道无基线,CH1\CH3\CH4通道有基线。
  2、进一步测试发现CH1通道波形失真,幅度偏低。
  3、在机器启动10分钟后,波形失真消失,但幅度仍然偏低。

  二、机器自检显示错误信息:343 ADC Inputs Error

  机器服务手册显示的错误信息列表: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2)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3)

  三、机器采集板和PI板图片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4)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5)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6)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7)

  四、CH2无输出故障点判断

  ADC之前的电路特点:通过仔细观察图发现每个通道都有三组差分信号到ADC芯片H10-A、H10-B和TI电路芯片H1200(估计还是M866UHA),在CH1\CH2\CH3\CH4同时输入正弦波信号,分别测量每个通道的三组差分信号,发现都有正弦波信号输出,说明衰减器、前置放大器、TRADK/HOLD电路基本正常,结合ERROR LOG里面的信息,把重点放在ADC芯片H10_A上,导致CH2通道无基线的应该是此芯片。

  五、维修过程

  1、去掉H10_A上的散热片,读取该芯片的型号167-0545-00(HFD204-LC)。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8)

  2、用锡箔纸保护好四周芯片,在芯片周围用热风枪送助焊剂到芯片内部,设置好返修台的温度,在返修台上重新加热芯片。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9)

  3、等主板冷却后上机测试,CH2有基线,但基线偏的很多,并且能移动。

  4、拆下主板仔细观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维修陷入困境。经过两天的考虑,重点还是应该放在ADC芯片H10_A上。

  5、重复以前的测试,在CH1\CH2\CH3\CH4同时输入正弦波信号,分别测量每个通道的三组差分信号,发现CH1\CH3\CH4都有正弦波信号,CH2一组到ADC芯片H10_A上的一组差分信号中有一个信号很弱。

  6、拆下采集板,测量所有通道差分信号对地的电阻,有问题的一组中有一个对地电阻为1.x欧姆,其他的电阻都是60欧姆左右,说明到ADC芯片H10_A上差分信号线路有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

  7、上返修台拆下ADC芯片H10_A,清洗芯片和采集板焊盘的焊锡。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0)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1)

  8、测量有故障的一组差分信号,发现电阻都为无穷大,CH1\CH2\CH4通道到ADC芯片H10_A的差分信号对地电阻都为无穷大,说明线路没有问题。

  9、测量ADC芯片H10_A上的四组输入端对地电阻,电阻值都为59.X欧姆,说明芯片不一定是坏的。

  10、对芯片重新植球(有铅),上返修台焊接芯片。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2)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3)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4)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5)

  11、上机测试:CH2通道恢复。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6)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7)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8)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19)

  六、CH1通道失真和幅度超差故障判断

  1、故障现象:CH1通道失真和幅度超差,在开机时失真比较严重,开机预热十分钟以后情况逐渐好转,但幅度偏低问题依然存在,开机预热半小时后做SPC能顺利通过,在重新启动系统后,带线幅度超差问题依旧,热机启动失真问题未出现 ,冷机启动失真问题依旧存在。

  2、检修思路:失真问题一般会出现在模拟部分,衰减器的前置放大器出现的几率最大,重点放在这部分,检修难度比CH2无基线故障难度大。幅度超差:一般会出现在模拟部分和A/D转换部分,检查重点放在衰减器、前置放大器、TRACK/HOLD和ADC转换器上。

  3、故障点判断:在CH1和CH2通道输入相同的方波,测试CH1和CH2三组差分信号,发现信号幅度一样,证明问题出在衰减器和前置放大器上面;检查前置放大器的输出,发现两个通道的波形有差异,差异比较小,说明TRACK/HOLD电路是好的。检查前置放大器的输入,发现两个通道的差异有点大,特别是冷机启动后波形失真比较明显,检查K16-1的2脚,未发现波形差异,失真问题主要发生在衰减器到前置放大器之间的连接线路,等解决失真问题后再搞定幅度超差问题。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20)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21)

  4、衰减器和前置放大器之间的线路全是电阻和电容,有可能是元件质量问题,不过更多的是焊接问题。用洗板水清洗怀疑的线路,用热风枪吹干。开机测试后发现失真情况好转,但依然有失真,检修工作停滞。经过半天的考虑,决定调换CH1和CH2之间的元件,更换R255_1\R256_1 \C119_1\C120_1和R255_2\R256_2 \C119_2\C120_2,补焊CH1衰减器到前置放大器之间的所有元件,完成焊接工作后用洗板水清洗线路两次,开机后发现失真问题没有出现,两通道都没有波形失真,但CH1通道的幅度超差问题依然存在。

  5、在CH1和CH2输入相同的方波,对比两个通道的前置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发现都有很小的差异,结合检修经验,发热严重的元件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决定先补焊前置放大器U1_1,焊接前先去掉四周妨碍焊接的三个电容,在芯片四周用锡箔纸保护周围的线路,用毛刷涂上助焊剂,在用小刀头焊接,焊接完用洗板水反复清洗,用热风抢吹干,开机后发现超差问题消失,冷机启动后立即做SPC也能通过,重新启动后问题未在出现,检修工作结束。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图(22)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23)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24)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25)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26)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27)
泰克示波器DPO7104检修过程(28)

  泰克示波器DPO7104的修复过程就圆满结束了,可以看出很多故障并非是元器件损坏了,而是焊接出了问题。不然在检修过程中我就已经更换元器件了,希望这篇文章对你们有需要。

网友:
楼主思路缜密,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牛B,示波器也会修,更重要的是这么认真发贴,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强烈支持

网友:
楼主做事认真严谨,是维修界的楷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