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掉电求助!

楼主(2016-05-24):
   华硕M4A77T主板,冷机的时候开机用起没什么问题,但关机再开机很多时候就开不起机,故障是开机刚跑码就掉电,跑码有时候00掉,有时候跑D1掉,反正每次跑不过D1必掉,掉电瞬间测试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唯一怀疑的是内存供电问题,因为内存供电一直都是1.27到1.33V之间,内存是三代的,CPU是X2500,内存和CPU都换过,内存供电是RT8105,芯片换过,故障一样,在不掉电的时候测得内存也是最高1.33,有时候是1.27,内存供电输出的电容排除,反馈也排除了,可是这个输出就是那么低,详细看图,我已经标示了。跪求大师们帮忙,我实在没办法了。内存电压不会跳变的哦,假如现在测量是1.27V,那么它会很久保持这个电压不变,但有可能冷机后内存电压就会变成1.33,但不会测到一直在跳变!会维持,不跳动!!还有BIOS刷过。

网友:
7脚EN有点低把  一般正常在1.5-2.0之间把   可以试着看看下面那个三极管  或者干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