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的BIOS管理员和用户密码在BIOS还是在EC?

楼主(2016-05-24):
G50-70 开机要求输入用户密码 想取消掉 知道用户密码 但取消用户密码之前让先取消管理员密码 管理员密码不知道 现在想把密码搞掉 放电是不行的,已经试过 ,这个密码在哪里存着? 谁知道?

网友:
一般是下PCH下BIOS芯片内,但是有些是EC下的。你这款先刷个BIOS试试看,不行就可能要换EC(内置程序)。

网友:
联想 G50-70 G40-70 NM A271

网友:
应该挂在EC里面
好像还是专用的 LENOVO

网友:
两个一起刷掉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BIOS密码吗?在南桥BIOS里面

网友:
密码在EC里面  换专用EC可以联系我  QQ452703091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到这么新的机器 解密码的

网友:
一般在BIOS里面刷BIOS看看能不能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