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13年款进水修复

楼主(2016-05-24):
接了个同行的机说是进水了,机子拆开洗洗烘干上电就能亮机了,实在是简单没什么好写的上图,亮机后有点小问题提下,进系统风扇狂转手动恢复电源管理后还是如此,以前多数遇到是触摸板坏引起风扇狂转系统慢这个功能都正常系统也不慢,看了下触摸板排线有烂掉刮干净后测试正常。还有个进MAC系统设置默认WIN7的时候选了重启出现闪电图标还没遇到过,后来手动进WIN7里设置就正常啦。

网友:
苹果机表示百年不遇啊

网友:
为什么苹果机这么难坏,我没遇到过修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小腐蚀,一般及时处理很少坏元件

网友:
可以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细心才是王道

网友:
苹果机稍微有点小短路风扇就会狂转,很多是触摸板短路导致的,上次遇到一个摄像头短路的,搞了好久才发现是摄像头短路

网友:
小白表示 看不懂

网友A:
这种故障就是送钱来的,没什么成本 像这种大概要收多少钱呢

网友:
这钱蛮好收的呀

网友:
提款机......这样的机器就是提款机

网友:
大赚了一笔啊,楼主

网友:
万年不遇苹果机

网友:
我们这修的苹果大部分都是进水坏的,自然坏的说真的还真是很少

网友:
苹果笔记本进水坏得多

网友:
从没遇到过苹果机器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就是送钱来的,没什么成本 像这种大概要收多少钱呢

遇到这种情总我们一般跟客户报两个价格,一个做进水处理,200以内不管机好坏都要收取,一个报500以内修主板的价格,不换大芯片好了保修三个月。

网友:
看来楼主修苹果不少啊,经验很足,,,,,,,苹果风扇狂转很烦人的,遇到很多都是因为进水造成的

网友:
这机器真的只进水才坏得多

网友:
昨天报价了一台A1369硬盘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情总我们一般跟客户报两个价格,一个做进水处理,200以内不管机好坏都要收取,一个报500以内修主 ...

这种同行还好说,都熟悉了,散户会出现特别多因为价格不一的烦恼。。

网友:
一般苹果本进水正常做处理,不开机,清理做处理后一般不会坏件。。。

网友:
苹果的板子貌似刷了一层保护层

网友:
洗刷刷就可以了吗??捡钱啊

网友:
怎么好,我这个也是进水都,用了一天不行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
求大家说说,求思路

网友:
啥都不说怎么说呢,按时序查吧。

网友:
苹果其实如果不是自己人为的, 不容易坏,  我们这里有个老顾客它的苹果机装WIN7双系统都在我们这里装的,用了6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修苹果利润不错

网友:
从没遇到过苹果机器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正常就会这样的的问题啦

网友:
看来细心决定一切 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