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无显示

楼主(2016-05-24):
一台联想Y500开机无显示、查CPU无工作电压。查CPU供电芯片4脚无启动电压、查PR217阻值过大、换个10欧电阻后开机亮机、机器修复。

网友:
这机器修的少

网友: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网友: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