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V470C铁壳烧了 全部换了可以亮但是发烫 是不是正常呀

楼主(2016-05-24):
3组壳子加上8脚芯片 加上CPU供电管理芯片 加上CPU全换了  现在待机正常 开机亮  但是铁壳很烫  开机出LOGO后就很烫  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呀  我直接断电了 没敢长时间开机 来大神说一下呗

补充内容 (2016-5-25 11:57):
CPU 供电3组壳子  中间那组的大的发烫 其他不烫  我放焊膏试了

网友A: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要不就是没换好

网友:
换铁壳最好还是将驱动芯片和电源芯片一起换了  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铁壳容易出问题,搞不好烧u,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B:
5911 小8脚的 要一起换。

网友C:
供电IC一块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要不就是没换好

全换了 都亮 就是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11 小8脚的 要一起换。

换了 好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IC一块换掉就可以了

都换了 还是烫

网友:
待机正常吗,进PE看看,量下CPU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都换了还是发烫 再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最好用小MOS管改下,最好了。

网友:
可能有的没焊好。

网友:
那就不用铁管子  用普通的管子 改上去  试试还烫不?

网友:
这个场馆确实发热量挺高,异常高就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手工问题

网友:
未装好。换好就会发热的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 但是太高的哈 估计还是有问题 最好检查一遍 我有一次就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