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 bios

楼主(2016-05-24):
联想l430 bios

l430 独显bf已测试OK.rar

网友A(2016-07-14):
大家看看我的问题就是每次刷BIOS后没问题  过一天后 又这样 在刷还是好 这是BIOS程序掉了嘛 怎么总是掉  这样一直刷额不是办法

网友:
我也下载试试看 好用就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我的问题就是每次刷BIOS后没问题  过一天后 又这样 在刷还是好 这是BIOS程序掉了嘛 怎么总是掉  这 ...

比对下CHECKSUM值看看到底是不是丢失了,或者更换新的BIOS芯片

网友:
更换新的BIOS芯片问题解决 第一次遇到这问题醉了

网友(2016-09-20):
我的看样也要换芯片了,不稳定的很,开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2020-03-13):
正需要,下来试一下

网友:
刷完貌似网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