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开机

楼主(2016-05-24):
有两台G450笔记本,电流跑到1.3左右过几秒掉到0.7又跑到1.4就不动了,显卡做过南桥做过,还是一样,电压量过,BIOS也烧了,有修到过的大神吗?注,USB没有短路

网友:
机子是不显的

网友A:
显卡有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可能坏了

显卡我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一开始怎么样的,就冒然换显卡搞南桥了,查清条件再搞保险点

网友C:
这个机器这样的情况是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怎么样的,就冒然换显卡搞南桥了,查清条件再搞保险点

开始就是这样的,没法才做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这样的情况是板层有问题了!

板层,你有修到过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多试几下,重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