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a1474开机不充电关机可以充电 可以连接iTunes

楼主(2016-05-24):
ipad air a1474开机不充电关机可以充电 可以连接iTunes 大神支支招。。怎么检测 排除故障 会是那些问题 用ipad2的充电器 品胜的5v 2A

网友:
USB控制管的问题

网友:
usb管理芯片

网友(2017-06-07):
换个主电源试试,PAD一般要么USB管理,要么主电源。

网友(2019-09-17):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6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