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掉电。。求助。。

楼主(2016-05-24):
一台 Y460 掉电。。触发 0.47 掉电。掉电瞬间测试 基本电压都出来了。就CPU 集显 没出来。 换过南桥。。。。问题一样。BIOS 刷过。。 。。

网友:
会不会桥问题呀

网友:
0.47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特别是一些经过管子转换后的电压

网友:
广达掉电的大都是二级电压不全。

网友:
有示波器不抓下,,要不一组组PG断开看下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桥没换好

网友:
估计还是缺电!!

网友:
看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6-06-26):
我在修一台显卡没电压。。CPU电压0.31

网友:
二级电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