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圈起来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6-05-24):
OTA

网友:
这是三星电源板

网友:
就一种普通的电感

网友:
三星的电源一般有的电感用B表示

网友:
磁珠,电感一样的东西

网友:
是个磁珠,,,其实就是电感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相当于一根导线

网友:
电感,直通的。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