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过F1 F2灰屏,有信号无显示

楼主(2016-05-24):
     前几天接到一台DELL4030机器。拿来时不跑。感觉着机器第一反应就是显卡坏了。先上BGA加焊一次。无果  不亮,换了个旧的显卡。亮机了。到按F1 F2的时候,过了这个界面就是有信号无显示了。显卡后来换了个新的 还是这样。CPU换过,BIOS刷过。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助同行啊

网友:
弄个PE看能进去不

网友:
是不是显卡周围掉件

网友:
有集显吗?有就用集显进系统,看看独显

网友:
怎么不考虑是PCH的问题呢

网友:
是AMD的吗,看看南桥吧

网友:
你更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应该就会好,我遇到过,好的话就得回复我一下哦

网友:
是不显示还是没字的那种

网友:
不亮的时候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查了半天也没搞出来

网友(2016-07-08):
我刚修了个   来的时候不通电   修好也是这情况   换个电源   不要用可调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