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10解密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24):
客户送来一台DELL E6510的电脑,板号是LA-5573P,I5的机器,BIOS里面有密码,需要破解,本来以为刷下BIOS就OK了的,谁知道不行,后面在论坛查到好像是要换一个和EC差不多大小的芯片,看了下主板,就图中这两个了,换哪一个?有人换过吗?求教,谢谢

网友:
没有单独的密码芯片吗?

网友:
应该都有单独的密码芯片吧?

网友:
太新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正常都是小的芯片    EC 带程序吗  刷过吗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呀,有图纸的可以对看下,

网友:
越新越难搞

网友:
这种不是有后门解密的吗

网友:
希望你能够修好,之后你分享一下  我认为可能会在EC旁边你仔细看看  有没有8个引脚的芯片又独立的

网友:
等楼主分享维修结果 新机器没资料的很难搞的

网友:
学习,,,,还没碰到过

网友A:
这个简单   换了不少  换带晶体的那个就OK了

网友:
有结果吗,说下

网友:
看密码是不是保存在EC里面,如果是的话,那换个EC试试。

网友:
直接去淘宝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   换了不少  换带晶体的那个就OK了

请问下,你说的带晶体的那个是哪个,谢谢

网友:
ec带32k

晶体那个啊

网友:
好像是5048那个吧   不怎么记得了

网友B:
这机器的密码再BIOS里面,不用换ec,再说这EC*脏话*超级难焊好

网友:
这人还没弄过  再研究研究!!

网友C:
这个直接软解可以有吧

网友:
你去百度上面搜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密码再BIOS里面,不用换ec,再说这EC*脏话*超级难焊好

不在BIOS里,要是在BIOS里,我就不用发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在BIOS里,要是在BIOS里,我就不用发贴了

解新款DELL机器的密码我们都是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新款DELL机器的密码我们都是刷BIOS就可以了

这个是工作站,应该不同于一般的本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软解可以有吧

怎么软解,求赐教

网友:
没单独码片,刷BIOS不行,不至于在EC里吧?

网友E:
楼主 你的解开了么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机器

网友:
有单独密码芯片   不出错误代码?

网友:
ec如果有程序就刷一下  不行2个芯片 一个一个换

网友:
太新了机子,没有搞过啊!

网友:
楼主  解决没  说说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你还是2个一起换算了

网友:
这个太新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没码片诂计是写在EC里了,真接淘宝上买过换上去试下就知到结果了,

网友:
有图吗?没图只能猜

网友:
一个一个换掉

网友:
开机后有什么提示? 像XXXXXX-XXXX, 有可能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的解开了么

我的解开了

网友:
这个在EC里面  刷BIOS刷烂也解不了  个人建议淘宝找人算号吧  这个EC超级恶心  里面还有一排针脚  拆下来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网友:
密码就在smsc里面

网友:
这中io都是外面一层 里面一层的焊点    还是找找 软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