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30k打印机 打印大的字分离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24):
打印头换了还是一样进齿轮也换过

网友A:
打印头换了还一样那就是针驱在主板上

网友:
打印机 还没接触过~表示也想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头换了还一样那就是针驱在主板上

测24针正常

网友:
分辨率差   图片不够清晰无法分析

网友:
针头没事,就是主板了

网友:
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调下字车轴。

网友:
主板或者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