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掉电保护修复

楼主(2016-05-24):
今天客户送一主板,GA-Z77P-D3 REV1.0, 接通电源,能触发,3秒就停机,再开没反应。 没办法,拔掉24针电源,再插上通电,量内存1.5V  桥3.3V和1.06V  CPU供电0.86V都有,第一反应,刷BIOS,技嘉BIOS爱丢,刷后 一样,这是有地方短路?一想原来修技嘉3代G41有过的毛病,GD75232爱坏,G41是有时开机有复位,CPU不走字,或是掉电。于是果断拆掉AU1--GD75232 ,开机,居然跑马了,点亮了。 ,维修结束。

网友:
你拆掉的是COM芯片?

网友:
232是COM芯片啊

网友:
客户不中心,误插坏了,

网友:
刚用楼主的方法修好一块GA-P45

网友:
我也有快和你这一样问题的板子.但是我拆了232还是不行,有人说是IO那边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
好东西。经验之谈

网友:
是通病么,看着像哦

网友:
不知道………………

lvjingang -2 禁止灌水

网友:
楼主爱死你了,这个方法让我秒了2片技嘉

网友:
技嘉com口芯片易坏

网友:
辛苦了。。

lvjingang -4 禁止灌水

网友:
学习了又涨知识了下次遇到按你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A:
楼主说的AU1是不是那个串口

网友:
串口在h61和以上的主板上现在好像不爱坏了

网友:
总结:com口芯片损坏导致 不跑马,掉电。引以为鉴啊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这样的

网友:
楼主高手,看你贴子很多了。非常好学习了,但是没用还会一样问题

网友B:
拆完不打算换个好的芯片上去吗,万一用到COM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完不打算换个好的芯片上去吗,万一用到COM口怎么办?

家用的,COM口一般不会用的,问过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AU1是不是那个串口

COM口芯片,家用机没用,所以没加

网友(2016-06-24):
家用的,COM口一般不会用的,问过客户.............
           这才是关键~,呵呵。

网友:
COM芯片坏的还是蛮少见的

网友:
又是232啊!

网友:
技嘉爱坏COM芯片

网友:
是通病不是

网友:
com口芯片坏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经验多啊,这就纯属经验维修了

网友:
COM芯片布用了是把

网友:
全版正常就是刷BOIS刷外设 这个已经是大部分的通病

网友:
75232坏我怎么一块都没有遇到过,看你们都是拆掉75232就好

网友:
通电前,测量12V供电的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
是12v短路了吧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台这样的机子,开机掉电,偶尔是开机不掉电,不跑码,CPU没有供电。内存没供电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我有次修一块精英的主板,也是直接拆75232就OK了

网友:
COM现在很小人用这个接口了。。一般都是工厂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