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电流1.2不亮机,不是BIOS显卡问题,高手信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24):
联想Y485电流1.2不亮机,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
测量每个电感供电正常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修

网友:
故障和我的一样 1.2   1.09  来回跳  我还没有刷BIOS

网友A: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AMD 这个也是双显卡 可以弄个诊断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试试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撸主解决了咩有,我今天来了一台这样的,版号是864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