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 REV1.1 大板

楼主(2016-05-24):
上传一个ga-b75-d3v rev1.1版本的BIOS 大板子

ga-b75-d3v rev1.1.rar

网友(点评):
好用刷了正常了

网友(2016-06-23):
我这板子要重启下才能亮,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个是1.0的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下载试试

网友(2016-08-02):
我的不开机。不知道行不行。触发掉电

网友(2016-09-02):
好东西 正需要 可惜下载分不够了

网友:
怎么只有一个BIOS

网友(点评):
一个就可以了刷了就好

网友(2016-10-05):
号东西,可以下载试试

网友:
解压不了啊

网友(2018-02-06):
这个主板是两个bios你的这一个是哪个啊?

网友(2021-09-06):
主板: ga-b75-d3v rev1.1
主板上只有一个M bios芯片了,刷bios前,风扇是一转一停,一转一停,反复如此,无法亮屏。刷机后,一转一停3回,然后就正常亮屏了,后面都是一次点亮。
感谢楼主

网友(2024-05-23):
感谢楼主,可以点

网友:
试试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