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去高压保护方法

楼主(2016-05-24):
客户送来一台AOV显示器,插入连接电脑亮下就黑了,打算改高压,经过客户讨价就只报价修好100块,改高压划不来,直接飞线去掉高压的保护,OK,测试正常,保修一个月,机子已被客户拿走。。。。。。去掉高压保护的方法如图,,,,各芯片去保护的方法都在这里如图所示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果是灯管问题 时间长了还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不太像你的作风呀,你修笔记本修的很好呀,这个显示器还是灯管的问题,像AOC LG等保护很灵敏的,用这种用个一年应该没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前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去保护,现在看了你的帖子终于知道怎么去了

网友:
电源板和逻辑板合一吗?换个高压板不是可以吗

网友:
去保护的话久了会不会有危险,,炸了的

网友:
就怕烧东西

网友:
这样维修,返修率高,事先说好不保修

网友:
是不是有冷地 热地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