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 REV1.1不触发+档C1维修,附BIOS

楼主(2016-05-24):
    技嘉GA-P43-ES3G REV1.1不触发+档C1维修。突然觉得技嘉主板问题好多,各种毛病应有尽有。
修得心黑丫。

     ------》》》入正题

板子型号,今天主角。

    板子故障:不触发。上论坛下了个图纸,待机条件正常,略过。从查触发条件查起:PWRTSW  PRON SLP_S3# PSON.

   查图纸开关针与IO PWRBTSW信号相连。开关针有5V,IO的PRBTSW脚处却是1.1V的电压,很明显电压偏低。
再查IO与开关针相连的电路元件,Q65  R382 5VSB 的电压都正常,经过R382电阻直接相连到IO了,可是IO的
PWRBTSW处还是低电平。换了各种元件还是低电平,IO也换过了,无果。好郁闷。

  无奈完,没辙了,准备想放弃。又不甘心,想想直接从开关处的R382电阻直接飞线过去看看。

再次上电测量PWBTSW果然有5V了,再次触发也能上电了。修到这里也够呛了,也不知道哪里
出问题,飞线竟然解决了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懂,郁闷中~~~~~~

  本以为已经修好触发,能上电了。再次上内存 再电,卡在C1(忘记拍图片了).心想是不是CPU,内存有问题。经过了一轮的
换各种CPU 内存之后,越来越恼火了,都想把板子砸了。告诉自己淡定 淡定。接着只能量内存的工作条件。什么系统总线3.3V
SMBDATA SMBCLK 都有3.3V电压。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是档在C1.心想难道是北桥坏了或者虚焊,还是BIOS坏了。

没有根据不乱动桥,技嘉官网又下不懂BIOS.修到这里了很不容易啊!告诉自己淡定 淡定,再想想总有办法。

  发呆了会,脑子里浮现着以前修板子的各种维修经验,是不是声卡 网卡 COM口之类的坏了呢
想到这里,V星主板爱坏小八脚,技嘉主板爱坏COM口芯片。瞄一下COM口芯片所在之处,三下五除
直接拆掉。

   各种忙之后,如果不行就动桥。上次上内存 上电。各种代码飞奔而跑不卡C1,嘀嘀亮机。原来COM口
芯片坏,火火火~~~

  修板子真心不容易,要有耐心+恒心。。。。

技嘉GA-P43-ES3G REV1.1.zip

亮机备份。

网友:
技嘉的COM口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技嘉主板 时钟芯片易坏 com口芯片易坏 bios程序易坏

网友:
技嘉COM口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一片P45也是这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 时钟芯片易坏 com口芯片易坏 bios程序易坏

为什么COMS口坏。咋当C1呢版主

网友:
档C1居然是COM芯片坏,额

网友:
跑线是漫长的,真理。相当头大的问题啊

网友:
技嘉com口坏 是通病

网友:
貌似这个COM口本来就是通病、坚持就是胜利、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修的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技嘉的主板 通病比较多

网友:
寸口 和网卡都经常坏在技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