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V:1.01开机亮屏

楼主(2016-05-24):
我这有块M3A760M V:1.01 的联想主板 之前的故障是能进系统 但是屏幕会闪 有时会花屏 有时也会开机亮屏  拆机发现北桥后面有电容腐蚀 拿洗板水洗了下  开机亮屏 更换了腐蚀的几个电容后 还是开机亮屏 取掉更换的电容 还是开机亮屏 更换拆机的北桥 故障还是一样   测VGA 接口电路 都正常

网友:
此版接独立显卡能正常显示!!!!!!!!!!!!!!!集显就是亮屏

网友A:
此机已修复 就是 北桥后面的线路断开了 1.8v的  !!!!!细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已修复 就是 北桥后面的线路断开了 1.8v的  !!!!!细微的

肯定就是桥VGA模块的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