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D REV:3.0 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25):
狗屎运系列之 进水腐蚀一电阻
板号:K40ID REV:3.0
故障:无整机电流,按电源开关不触发
排除过程:
       拆开后盖,测电源接口有19v。排除电源接口问题,确认为主板问题。
       拆下主板,键盘接口旁一片白,进水腐蚀。忘拍图,清理大面积白色腐蚀物。试机现象依旧。位置见点位红框部位。

      仔细观察发现一电阻一端腐蚀严重,取下此电阻果然,主板焊盘只有一半了,电阻叶无穷大了。幸好有点位,信号如下图

       看信号为acin信号,所以不触发多半为这个电阻不良导致,因无法确认电阻阻值,参考K40AB电路图如下

         电路图中pr9213   pr9216  相当与本机电路中pr8911   pr8915,信号P_CHG_ACIN_10为3.3v   pr8915阻值为10k。也就是时说pr8911  和pr8915串联分压出P_CHG_ACIN_10。所以pr8911的阻值为  如下图

          在料板上找47k电阻换上测试OK

附主板图片

post_deleted

网友A:
无  ACIN   所以不触发,和开关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  ACIN   所以不触发,和开关没关系

谢谢 版主  管理  加分鼓励

网友:
又一捡钱的机器

网友B:
华硕有图纸吗,楼主能不能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有图纸吗,楼主能不能放出来

不是修号机子的的图纸  时借用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个按键就好了。。。。。。。。。。。。

哪个按键??????????????

网友:
好厉害 秒杀啊

网友:
进水机器重在观察!如果不是二手机,很多问题还是很好修的就是处理进水的地方!

网友:
ACIN的事还好有点位。。

网友D:
这个有水平 楼主不错

网友E:
看不懂  看不懂  唉 没人教

网友F:
有时找个阻值相似的电阻都要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水平 楼主不错

电路基础,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  看不懂  唉 没人教

从电子元器件看是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时找个阻值相似的电阻都要找半天

多备点料板,。。

网友:
维修基础,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走好运了,以后继续好运。加分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有一捡钱

网友H:
写的一手好字,挺漂亮。

网友:
想想华硕的主板就头疼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让人一幕了然

网友I:
没点位的话就不好找了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好 思路清晰!!多看看帖子也能 增加思路

网友:
现在手里就有一个这个本,正修呢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点位的话就不好找了

串联分压  跑电路的话  还是不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的一手好字,挺漂亮。

看重点跑偏了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啊

网友J:
跟着楼主学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着楼主学思路

跟上我狗屎运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进水的一般仔细观察还是能很快找到故障!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K:
这完全就是秒杀啊,算电阻的是什么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完全就是秒杀啊,算电阻的是什么算法

电阻串联分压

网友L:
不好找件 修起来很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好找件 修起来很费力

芯片不好找,电阻还是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有图纸吗,楼主能不能放出来

这个可以参考K42JR的图纸论坛里面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哪个按键??????????????

他说的是开关,我猜的,因为这个机器有通病哈就是开关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他说的是开关,我猜的,因为这个机器有通病哈就是开关容易坏

因为进水所以先排查的进水部分,排查完机子就正常了,所以开关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电路麻烦点,主要是得知道是串联分压,不然不知道阻值大小

可以找个差不多的哈哈,我一般就这样弄得,大概算出分压出来的电压就好

网友:
电阻选小了,分的电压太高,选大了电压不够。差不多就好

网友M:
根据华硕K42JR的经验这个ACIN非EC的ACIN#,EC的ACIN#一般是低电平有效,但是必须要这个ACIN为高控制拉低
EC的ACIN,EC的ACIN#正常接电源是低电平。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因为进水所以先排查的进水部分,排查完机子就正常了,所以开关应该没问题

额,这个进水一般就不是开关坏了,估计回帖的那兄弟没怎么仔细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根据华硕K42JR的经验这个ACIN非EC的ACIN#,EC的ACIN#一般是低电平有效,但是必须要这个ACIN为高控制拉低
E ...

没仔细看 点位上的信号是P_CHG_ACIN_10,我是根据这个信号名  在电路图中找到的   带#的肯定是低电平有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额,这个进水一般就不是开关坏了,估计回帖的那兄弟没怎么仔细看

版主,刚写的关于示波器的帖子,给指正一下呗

示波器实践,故障不按套路出牌,浪费感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02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看到华硕我就烦心,楼主顶一个

网友:
挺简单的 修的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技术牛逼啊

网友:
按部就班的查找维修  不触发的思路 以及EC条件

网友N:
我最怕修华硕的了

网友:
无位号的有点图就好办,不然头大

网友:
师傅功底深厚

网友:
赞一个,维修过程虽然简单,但能感受楼主厚积薄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备点料板,。。

说实话是要备点料板  现有的能拆的都拆了

网友:
华硕大垃圾没图纸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下。

网友:
手上有台华硕X550ZE进水的,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

网友:
问题虽小,但思路清晰,所以一针见血的 找出问题 所在!佩服先!

网友:
思路清楚 也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 点位上的信号是P_CHG_ACIN_10,我是根据这个信号名  在电路图中找到的   带#的肯定是低电平有效 ...

华硕的一般是这样,其他的基本上是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最怕修华硕的了

其实华硕这种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怕跑线没电路图根本不知道元器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分析的思路和步骤不错,学习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芯片条件嘛

网友:
思路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电源好检测信号,这个是分压得来的,。

网友:
有点位图 方便一点

网友:
好心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