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5-24):
acer e1-472 不显示,反复重启,有修到过这样的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显示 重启 ?是自动上电掉电 ?建议求助说清楚点    先查下主板供电是否完全

网友:
反复重启一般是少电压吧,量量看是哪个没有,

网友:
CPU是否集成在板上?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重启,先刷bios,不行查电压pg

网友:
电流不明  没办法判断

网友:
查一下主板电压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