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R1.1 跑51 15 不断重启 再次求助

楼主(2016-05-24):
非常各位师傅帮助:急求:
BIOS对掉过 短接18脚 按REST 15都没用

这块板我查处了:
VCC18_EN 1.8 1.8V
VCC1_05_PCH 1.05V
VTT_PWRGD 1V
CPUPWROK  1V多点 CPURST 1.1V

VREF 0.7
IO 检测2.1V会高吗?

网友A:
如果不会保护的话,就查内存的条件。还有刷BIOS ,换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会保护的话,就查内存的条件。还有刷BIOS ,换U试试,

内存吗,我查处了1.5 VREF 正常还要查什么吗,应该有保护,我拨掉12V口,主板不会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吗,我查处了1.5 VREF 正常还要查什么吗,应该有保护,我拨掉12V口,主板不会启动

检测电压是正常的,你可以用分压公司计算下就知道了。内存条件还有SMDATA  SMCLK还有SPD

网友:
努力发帖赚分中

网友:
这样发帖小心被扣,得不偿失.重刷bios试下,如果本身bios有问题,对调也没用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也是爱坏的。先刷下试试。对调是不行的。

网友:
这种贴会被删的

网友:
内存的spd供电 smbdata smbclk等条件

网友C:
我刚好正在修这板,也是跑15,不知道哪里问题,BIOS对换过不行

网友:
建议你刷个BIOS看看 有时候B_BIOS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正在修这板,也是跑15,不知道哪里问题,BIOS对换过不行

修好了吗?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为啥不刷BIOS 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