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P45+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5-24):
故障现象为触发开机诊断卡各显示灯正常,显示00,经检测各路电压,内存1.92VCPU:1.32V,总线供电:1.18V,北桥供电1.13V, 南桥3.29V1.46V 时钟:1.46V,复位:3.3V,各路主电压均正常,在查内存系统总线2.87V,看到这个电压心里范嘀咕了,正常为3.3V2.87V偏低一些算不算正常?不太清楚,在反过来测3VSB也是2.87V,3VSB的来源,没有图纸只能跑线,从A14脚开始跑,跑到1117的时候有两个焊盘脚,一脚接A14另一脚接11172脚,竟然没有装元器件,那2.87v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没办法只能在跑,怎么跑都找不到,最后实在没办法,直接一坨焊锡到1117边上的两个焊盘短接,装上CPU,开机,竟然成功跑吗,装上内存显卡,成功亮机。经过装系统测试半个小时,正常。故障就是待机电压2.87V不够供电,不过能触发开机各路电压均正常,这种故障很容易忽略掉。本人小白白,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希望大神门指点,没有分啦,帮我加的分吧!谢谢,

SY-P45 .rar

新手上路。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发重复了怎么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重复了怎么删啊?????

这两个焊盘是什么,跟1117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是一路输出,楼主有没有查这路输出到底是给什么供电,那个2.87应该不是导致不跑码的罪魁祸首,至少这个理由很难说服我

网友:
跑线是漫长的,真理。相当头大的问题啊

网友:
细节铸就成败、楼主胆大心细、加分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焊盘是什么,跟1117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是一路输出,楼主有没有查这路输出到底是给什么供电,那个2 ...

1117这个焊盘设计出来一路就是给PCI:A14供电的,可是厂家没有装,另一路不知道去那里,A14脚的供电来源因为没有图纸而找不到,如果我在把那坨焊锡弄出来,不接1117的话,A14脚、内存总线供电就是2.87V打死不跑码。那你思考一下那里出的问题?板修好了,我还花了两个小时时间找A14脚的来源,或被那个拉低了,因为没有图纸当真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这个焊盘设计出来一路就是给PCI:A14供电的,可是厂家没有装,另一路不知道去那里,A14脚的供电来源因 ...

这一路应该还给南桥供电,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把这个焊了就出3.3V,那可能电压不够影响后面CPU寻址,因为你说复位都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17这个焊盘设计出来一路就是给PCI:A14供电的,可是厂家没有装,另一路不知道去那里,A14脚的供电来源因 ...

主板沒装1117?还是1117输出3.3vsb再经过电阻连接a14,而电阻沒装?

网友D:
a13  a14不是时钟吗  怎么又a14是待机了

网友:
待机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3  a14不是时钟吗  怎么又a14是待机了

是PCI A14吧,不是PCI-E A14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飞线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沒装1117?还是1117输出3.3vsb再经过电阻连接a14,而电阻沒装?

连接A14的电阻没有装,不是1117没装。

网友:
电路分析的太好了。邮电路图吗

网友:
是SPD供电?

网友:
是内存的SCL

网友:
这个不细心不好修

网友:
跑线需要耐心

网友:
待机电压不够  修过一次待机4v的  不跑马   修好待机就跑

网友:
能修好就好。稳定为王

网友:
大胆细节的总是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