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供电不正常没复位求助

楼主(2016-05-24):
测得CPU供电已经出来了1.02V,南北桥供电没有出来。
CPU供电正常产生,VCORE_EN自然不必说正常了。 按理说CPU供电正常以后,应该要发出VCORE_GD了。但是实际测试这个信号没发出。
导致了后面的时序南北桥供电没出来。

现在想提的问题就是,这个VCORE_GD应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呢?下面这张时序图谁给标个123步骤吗?

网友A:
先测量VCORE_GD引脚阻值有没有问题 或者断开后面看是没有出来还是被拉低了

网友B:
往下面查啊,一般接的三极管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VCORE_GD引脚阻值有没有问题 或者断开后面看是没有出来还是被拉低了

断开以后发现时CPU供电IC这边没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往下面查啊,一般接的三极管之类的东西

没有连接三极管,直接通IO,还有个上拉电阻。

网友:
一般来说cpu供电出来了 就会发出这个信号 如果没发出 可以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连接三极管,直接通IO,还有个上拉电阻。

看下上拉电阻正常不正常,有无上拉电压,如都正常可以考虑换个芯片。

网友D:
我觉得楼主还是自己看下芯片的PDF PG对于芯片本身满足什么条件产生 对于整机信号的思路理顺 你保证可以修出来

网友:
插芯片吧…………

网友:
来学习的,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还是自己看下芯片的PDF PG对于芯片本身满足什么条件产生 对于整机信号的思路理顺 你保证可以修出 ...

看PDF能看出来我就不来问了。

网友:
VRM 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