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提示要输入bios 密码 怎么破解

楼主(2016-05-24):
please type in the system or administrator password and press

网友:
上网找个BIOS刷上看看

网友:
找个算号器 啊

网友:
这种料板太多了,拆个BIOS换上试试

网友:
直接刷bios 好老的机器

网友:
可以打客服电话,他会给你初始密码

网友:
刷个BIOS,,有独立芯片就找料板拆个换

网友:
论坛有算号器。楼主要学会用搜索。

网友:
直接刷资料不能解决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不高兴拆机有算号器

网友:
刷BIOS就解决了

网友:
BIOS刷也没有用

网友:
刷个BIOS密码应该能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