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4416,开机进系统都特别慢

楼主(2016-05-24):
今天接到HP 4411S笔记本,问题是进系统,运行都特别慢,心想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换个电源,结果不行,电池也拿掉,还不行,上网一搜,说是南桥的问题,焊了还是不好使,换了一个,也不好使,最后把显卡都弄了,还一样,正要放弃的时候,看到这个电源口和主板是插线的,心想换个他试试,真好手里有一个,于是就换了,开机快了,也很快的进系统了,都好使了,问题终于找到了,就是一根电源口的事,差点没搞死了,

网友:
一根线导致的 机器运行慢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
真心没看过这电源线会这样的,不过遇到SONY电源口那两个电感问题导致掉电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那就是电缆中间的那个电压断线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