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24):
接了一同行的机说是会自动关机,到手测了下情况属实,掉电没有规律有时候进系统玩一会掉有时候开机画面一会就掉,机子拆出来祼板测试一样,测量了下各供电都正常,管他三板斧干了在说,U7000换了个料板上的测试一样掉,在把EC拆了重植试机同样问题没办法看来只有按时序最基本上查了,一路扫下查到RTC_RESET_L复位信号电压偏低2V左右正常是3.3测试点是R1803 一边PPVRTC_G3H上拉3.3V,不会桥挂了吧。看下图纸连接点还有个C1803一镊子锉掉在上电量了下嘿嘿电压恢复正常了运气不错不用搞桥了。在装机上电测试跑一圈测试下来没有掉了。不过装机过早没测试其它功能,机装完了发现认不到电池不能充电,运气这么差劲前后就动了U7000 和EC ,重新找了个6259换上后正常。由于这机修的时候忙没有拍下图片,料板上几张图给参考下。

网友:
真是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原来是电容漏电 这个没有办法 普通的表 哪里可以量到电容漏电啦

网友:
电容漏电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测量吗,如果不是刚好戳到机器是不是就很难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