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同行E430无3/5v和不触发

楼主(2016-05-24):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感谢加分~

BY:青春的死胡同
型号:联想E430
故障:无3/5v 修好后不开机 故事开始的前面说一句【这个机器被同行Cao烂了到我手上机器都拆不开,乱七八糟!】
故事开始;拆机看故障插电0.007无待机电压
那就看呗 之前我回复过一个坛友故障和我差不多的,RT8205E 1/6 是EN 1/2 三个开启 +EN_lDO
我就直接戳上1/6 脚没电-组织也正常,不管了就把下面这个管子去掉
如图:
去掉后还是一样,顺手戳了一下EN-13pin的 2.8V 不对不对,我在看看分压电阻1脚尽然是17v 那就飞线呗飞线后3/5v正常出电压
按开机键没反应,我的妈呀哪有这么多问题,看看ec吧什么AC IN ec_rst# ON/OFF 都看了有跳变,在看PBTN_OUT#不跳变,真囧 那就换个ec呗,咔咔咔网上订了两个ec 直接换咔咔咔的换上去按开机一路开机掉电 开机掉电 上电亮机。

网友A:
楼主直接定的剪板EC,运气好。我以前定回来的 程序全不对

网友B:
遇到这样的同行,也是醉了,幸好没把桥干死

网友:
不错技术 很好

网友:
二修机不好搞

网友:
楼主哪里人啊 东北的?E430EC 程序换的也挺多的

网友:
上家东过的,我都不想搞,还好没有拆掉其他东西。

网友:
运气真好啊a

网友:
楼主片段准确 ,修机迅速

网友:
这样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C:
上次一个同行送来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搞了半天!但是他是掉原件了!害我查了半天

网友D:
请问师傅们,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吗

网友:
修同行的机器,价格太低了。

网友:
EC是剪板的吗

网友:
有时二修也不是那么难修

网友:
看来你的上家也没操的那么历害

网友E:
13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一个同行送来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搞了半天!但是他是掉原件了!害我查了半天

个人觉得仁宝的机器蛮好修的,普遍通俗一点

网友:
厉害,同行搞不出,你几下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师傅们,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吗

应该是的,不然楼主也不会去买ec,直接刷不就行了何必去买

网友:
13脚2.8v高电平也没赶脚有啥不对啊

网友F:
ENTRIP1 ENTRIP2是什么

网友G:
kb9012吗,看lz是老手了

网友:
这机EC是带程序的好像

网友:
楼主幸运啦,哈

网友H:
节约成本  我都是买了芯片自己刷程序

网友I:
E430坏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kb9012吗,看lz是老手了

9012QF A3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E430坏很多呀!!

还好吧,掉电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ENTRIP1 ENTRIP2是什么

开启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啊

3.2v左右! 自己算 19v 500 /200k 分压

网友:
这你都搞的定啊,厉害

网友:
这分析,简直是手到擒来啊!思路太重要了,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节约成本  我都是买了芯片自己刷程序

我们老板没有bios机智能这样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个二修机,祝我好运

网友:
良心上家、没拆电阻、不然有的搞

网友:
上家同行也太水了吧,这个都发现不了。

网友J:
通病了  芯片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通病了  芯片好贵

不贵啊 8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同行,也是醉了,幸好没把桥干死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还好  上家 没有给你 做很大的故障,

网友:
最不好修的机器就是别人修过的,有些人修不好不说 还给故意制造故障让你找去吧,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还好修的二修

网友K:
现在都不用了   E430 的代价  容易出现问题  严重的  EC 跟BIOS   都有问题  至于EC 嘛   以前是要买剪板的  现在直接刷程序进去就行了

网友:
我正好今天也修这个板子

网友:
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膜拜楼主,得分走人!

网友L:
有的同行不会修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的同行不会修乱搞

是啊,还有台回收来了4代华硕,乱七八糟板载内存被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同行,也是醉了,幸好没把桥干死

BGa都么有,以前遇到个同行 不管修补修的好 南桥cpubios都要坐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都不用了   E430 的代价  容易出现问题  严重的  EC 跟BIOS   都有问题  至于EC 嘛   以前是要买剪板的 ...

没有bios机,现在也没多少钱 就8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定的剪板EC,运气好。我以前定回来的 程序全不对

区分很多的 G480 E431 430 反正很多都是跟机器要对的上,买的时候人家会问你上什么机器的ec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节约成本  我都是买了芯片自己刷程序

买个809F也不要多少钱的

网友:
技术不错,我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M:
楼主技术蛮好的

网友:
看到修过的机器就不想修,查几下找不出原因就让客户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术蛮好的

一般般,和chinafix的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809F也不要多少钱的

老板要愿意,我现在已经把老板给炒了

网友:
二修一般都多个问题

网友N:
楼主是高手啊,这么快就确定故障了

网友:
自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高手啊,这么快就确定故障了

不算啦,纠结了一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买个809F也不要多少钱的

炒的好  基本的工具都不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师傅们,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吗

那么EC程序不一样能亮机吗?这种EC程序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这同行仗义这样搞

网友:
要是资料不对又搞死人

网友:
楼主高手,有耐心.

网友:
楼主运气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炒的好  基本的工具都不备

哈哈,现在自己做开心

网友:
二修机不怎么好修。

网友:
楼主技术手法一流

网友O:
666 系统供电修的很有经验嘛 呵呵
xiaodongbianji1
还好吧,一般般了好久没修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O:
666 系统供电修的很有经验嘛 呵呵
还好吧,一般般了好久没修了

网友:
碰到个后级短路的 不是那好搞 看些贴子来找灵感

网友:
我等菜鸟又长姿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