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开机七声报警

楼主(2016-05-24):
机器每第一次开机 七声报警   再次开机就没有问题  哪位大师遇到过  请指教

网友A:
第一次报警有显示吗?是不是AMD组织,是的就加下北桥!!

网友:
通病北桥,显卡

网友:
CPU  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报警有显示吗?是不是AMD组织,是的就加下北桥!!

CPU 坏掉了

网友:
是AMD的  吧

网友:
嗯 对的  AMD的 cpu

网友B(2017-10-11):
我这 也有 7声报警  换过CPU一样  估计是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 也有 7声报警  换过CPU一样  估计是北桥了

cpu  坏了  朋友  AMD的破U 现在这机器真不好修  动不动CPU出问题

网友(2024-08-13):
CPU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