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V8如何拆机?荣耀V8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5-24):
荣耀V8如何拆机?荣耀V8拆机图解教程

  荣耀V8是本月中旬荣耀发布的一款旗舰新机,配备一块5.7寸2K分辨率incell触摸屏(标准版为1080p分辨率屏幕),处理器为麒麟950,内存4GB,存储32GB/64GB,支持最大128GB microSD卡扩展。后置主相机是由双1200万像素/F2.2光圈摄像头组成,前置摄像头为800万像素,F2.4光圈。电池典型容量3500mAh,搭载USB 2.0 Type-C接口,支持9V/2A快充。那么荣耀V8做工如何呢?如何拆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

  荣耀V8拆机方法/步骤:

  荣耀V8拆解要从背面开始,摄像头位置的信号溢出位置是“突破口”,这个位置上覆盖着一层胶片,拆解的第一步就是要拆下这块胶片。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

  用热风枪对荣耀V8背面的胶片加热,把胶片和机身分离。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3

  拆下胶片后,可以看到固定后盖和手机的机身三颗螺丝,接下来拧下这三颗固定螺丝。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4

  拆除背面的螺丝后,用卡针取下荣耀V8手机的卡槽。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5

  将荣耀V8屏幕和后盖完全分离。屏幕通过卡扣的方式固定在手机金属后盖上。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6

  机身和后盖分离特写图。拆解时要注意,在后盖和机身之间的指纹识别排线。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7

  荣耀V8里面的所有排线通过金属片固定,可以防止排线松脱。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8

  拆除后盖的排线就可以完全将后盖分离,在后盖上有手机的天线和指纹识别模块。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9

  荣耀V8背面指纹识别特写。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0

  荣耀V8的机身大部分被电池占据,上面大的PCB是手机的主板,下面小的PCB是连接器的PCB,两块PCB通过两条排线连接。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1

  荣耀V8的小PCB上的USB type-C接口、外放喇叭以及手机的震动电机。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2

  荣耀V8的外放喇叭以及音腔特写。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3

  荣耀V8的小PCB背面特写。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4

  荣耀V8电池容量为3500mAh,支持快充。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5

网友:
  荣耀V8的主板覆盖有屏蔽罩。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6

  荣耀V8主板CPU的位置中框上有硅脂,起到散热的作用。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7

  将PCB正面的屏蔽罩拆开,可以看到PCB正面主要是一些射频芯片,还有蓝牙wifi等等的小芯片。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8

  PCB的背面主要是手机的CPU、内存以及基带芯片,手机CPU以及内存芯片上没有屏蔽罩,直接使用手机的中框作为屏蔽罩。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19

  荣耀V8海思麒麟955处理器(全网通版),处理器拥有4个A72核心和4个A53核心,A72核心频率为2.5GHz,荣耀V8配备4GB内存,内存芯片和处理器采用双层封装。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0

  荣耀V8三星的存储芯片,芯片的容量为64GB(全网通版)。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1

  荣耀V8支持全网通,但麒麟950集成的基带并不支持CDMA网络,需要外挂一颗VIA的CDMA系带芯片。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2

  SKY77597-11是一颗射频放大芯片。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3

  Hi6362是华为海思的RF射频收发芯片。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4

  altek6610是一颗独立的相机ISP芯片。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5

  荣耀V8外挂VIA的CDMA基带,还需要一颗FC7712射频芯片,负责处理手机的CDMA信号。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6

  荣耀V8后置主相机是由两个1200万像素/F2.2光圈摄像头组成,前置摄像头为800万像素,F2.4光圈。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7

  荣耀V8拆机结束,荣耀V8所有部件全家福。

华为荣耀V8拆机 图28

网友:
这机子好像刚开卖吧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都拆了 。。。。。

网友:
是不是这个机器出什么问题了 ??

网友(2017-03-23):
除了苹果其他机型拆的都少

网友:
真希望只要看到机器就能拆开,学习中,小小白

网友:
国产做工也有这么好快 赶上苹果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