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 LA-4731P

楼主(2016-05-24):
前几天拿了台DV3进系统一会儿掉电 放了几天就开机不显了 BIOS刷了几个不显无语了 求大师指教
掉电

网友:
看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风扇口堵灰多么,老机的显卡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显卡相关的故障了,先测显卡条件如何。

网友:
做下显卡再话事

网友:
电流上了多少?是否排除接触不良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应该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