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2 Pro VIUU3 NM-A074 REV 1.0

楼主(2016-05-24):
联想YOGA 2 Pro  VIUU3 NM-A074 REV 1.0

联想YOGA 2 Pro VIUU3 NM-A074 REV 1.0.rar

网友:
是合成的吗?

网友:
淘宝买的 我用过 好的

网友:
下來試1試

网友:
沒畫面 刷了不行..應該不是壞bios了...哭

网友A(2016-06-23):
掉电重启会不会是BIOS 问题呢

网友(2017-08-13):
就差2个电感电压不出。下个试试,这种机不好修

网友(2017-11-30):
引用 网友A:
掉电重启会不会是BIOS 问题呢

YOGA2 Pro重启掉电修好了没,什么问题,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开机0.55A反复重启,刷BIOS一样没好

网友B:
修不了,我估计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因为客户说了最后蓝屏就不亮了,现在开机到0.5几反复重启这样。

网友C(2017-12-30):
引用 网友B:
修不了,我估计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因为客户说了最后蓝屏就不亮了,现在开机到0.5几反复重启这样。

这个 机器是不是有通病,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机器是不是有通病,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BIOS刷了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19-12-15):
刷了  开机很慢

网友(2020-09-17):
我的也是反复重启,点不亮,应该是通病

网友(2021-10-08):
反复重启修好了没有

网友:
能亮机吗???????????????

网友(2022-03-24):
反复重启可能是CPU虚汗,

网友(2023-03-16):
这个刷了不亮,反复重起。

网友(2023-09-25):
确实很多问题啊都怎么搞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