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掉电,屏幕会亮,桥发烫,求思路

楼主(2016-05-24):
联想g510掉电,屏幕会亮,桥发烫,求思路

网友A:
楼主先看散热这块。最后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看散热这块。最后动桥

桥超级烫手
要不要直接换?

网友:
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换桥吧 超级烫手

网友:
桥坏了吧 能开机吗

网友:
如果没有进水,最后在动桥把。  不然会扩大。

网友:
网卡,声卡,USB都正常不?

网友:
温度很高就换吧,要不先看下少什么功能

网友:
很烫的话最好换了   另供电不足桥也会很烫

网友:
先换一个排除掉吧

网友:
换个桥再说不

网友:
桥发烫,查查供电是否偏高啊

网友:
最好看一下散热

网友:
发烫的直接换啊

网友:
查查桥周边的条件 在动桥

网友:
如果你的笔记本所有功能都正常的话不建议你换桥。

网友:
决定先换桥供电的上下mos管,换完不行的话就直接杀桥了。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很烫那就换个桥试试被。像桥问题。

网友:
多给点信息;。这样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