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K460N I3-D1不开机

楼主(2016-05-24):
神舟笔记本K460N I3-D1不开机 故障为:外接适配器按开关无反应,充电指示灯亮,
这也就是常说的不触发,无图纸.拆机取下CMOS电池自动上电.能开能关.把电池(这个不是CMOS电池)装上后.再按开关就又回到原故障了.我做的是将开关按口的1和2针直短接上,开机就正常了..不确定是不是通病.图片没有拍..希望有同样的机器是同一个现像可以证实下.

网友:
没找到故障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那两根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1,2PING没有短接时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开关 1 2P都是3.3V 没有图纸..我也不清楚是什么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