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手机不装硬盘能进DFU,装上不能。

楼主(2016-05-24):
苹果6手机二修,上一家修过电源,硬盘,U1700,
进过水,
没换电源前,开机漏电100MA,换了个电源,和U1700,插数据线可以连大脑,进DFU模式,电流定在90MA,不漏电。屏幕点不亮。
因为上家拆过硬盘,我把硬盘拆了,还是进DFU模式,电流定在90MA,,求救在,各种电压都正常

网友:
同志们,帮我看看

网友:
看看 复位信号有没有啊~~

网友:
电压全有。点不亮屏

网友A:
不装硬盘刷个机看看,看看能出苹果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硬盘刷个机看看,看看能出苹果不?

不装硬盘可以刷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硬盘可以刷机吗?

可以.不装硬盘刷机如查会亮苹果的话说明主板是没问题的.不亮苹果的话说明主样有问题不关硬盘的事.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流90mA左右上下跳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别纠结不装硬盘能进DFU了,那台机都是这样

网友:
进DFU了,刷啊,看啥错误代码

网友:
I2C0总线查了吗

网友:
刷机看报哪里错了,

网友:
技术分享,值得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硬盘刷个机看看,看看能出苹果不?

不装硬盘刷机有什么用,资料写到哪里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学习学习大师们的技术

网友:
7楼思路清晰,技术应该不错

网友:
谢谢高手的分享,挺实用的

网友:
DFU是软件吗

网友:
高手来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