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保养家用高清投影机?

楼主(2016-05-24):
如何有效的保养家用高清投影机?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家庭娱乐的追求更加多元化,高清电视机,机顶盒已经不稀罕,高清投影机开始进入家庭,拥有家用型高清投影机的人越来越多,可是高清投影机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机器,对于一般用户而出现故障难以修复,这就需要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机器的保养,减少故障的发生,以延长高清投影机的使用寿命。家用高清投影机如何有效的保养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家用高清投影机的保养方法,以供参考。

家用高清投影机 图1

  一、家用高清投影机使用过程中

  1.安装方式

  如果你选择选择摆放式安装方式,注意不能将高清投影机放在靠近有水源的地方,以防不小心打翻容器将水倒入投影机内,这会严重损害投影机;选择吊装式时,应注意投影屏幕与投影间的距离,在确保最佳画质的基础上,确定安装的位置,安装时注意挂架与螺丝的选择,如果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家用高清投影机 图2

  2.电源和线

  不能使电源插座的负担过于沉重,一旦插座超负荷工作可能会引起火灾或漏电;高清投影机最好放在方便插拔的有壁式插座附近的地方,紧急情况下可快速断电,不要将投影机的电源线不知在容易被踩到的地方,否则可能会磨损电源线。在雷雨天气,请不要触摸电源插头,可能会引起触电。

  3.通风口

  不能在投影机的通风槽和通风开孔位置放置物件,可能影响投影机散热。不要将投影机放在沙发上、垫子或其他柔软的物体表面,或者封闭的小柜子中,除非确保良好的通风环境。使用投影机时,物料或纸张可能堵住投影机下面的空气过滤器,注意观察投影机下面是否有堵住空气过滤器的任何物件。

  二、家用高清投影机长期不用

  1、家用高清投影机如何清洁

  注意点有两个,一是清洁用的溶剂,二是清洁用的用具。

  首先要说明的是,清洁投影机的光学镜头,绝对不能使用普通的有机溶剂,有机溶剂会对镜头产生腐蚀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中性的清水就可以了。

  其次,是擦拭的用具。随便找一块抹布擦拭镜头,坚硬的纤维或者抹布中的固体硬质灰尘颗粒会对镜头产生不可恢复的硬划伤。最好用清洁光学用品专用的无尘布或者无尘纸。在不使用投影机的时候,应该用盖子把镜头盖住。

家用高清投影机 图3

  2、家用高清投影机如何选择放置点

  家用高清投影机放置的地方应避免震荡和撞击。

  一方面,这可能严重影响画面显示质量。对于固定式投影机可能问题不大,对便携式机器就需要着重注意了。投射出去的大屏幕影像就会“谬以千里”,LCD投影机的液晶板如果受冲击太大而导致移位,影像的聚焦和色纯也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投影机刚开机的时候切忌随意挪动,因为此时光源灯泡正在点亮,灯丝处于半熔状态,震动很容易造成灯泡炸裂。运输过程中包装不善也很容易造成投影机碰撞损坏。

  3、家用高清投影机如何防尘

  灰尘是投影机的隐形杀手,接近半数的投影机故障都是由灰尘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因此做好防尘、清尘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固装投影机的用户,更是需要注意尘埃问题。如果灰尘积聚过多,一来会对内部电路板、液晶板产生不良影响,再就是把进风口风扇堵住,影响进风口进风,使得投影机内部温度升高,如果不及时清理投影机的灰尘,就要增加投影机部件故障的风险,严重还会导致灯泡烧掉甚至爆炸。

  一般投影机内部都设有防尘过滤网,一些新推出的投影机具有滤网更换时间统计功能,更换过滤网也非常方便,手动把滤网卸下来,用毛刷把灰尘刷掉重新安装上即可。对于一些旧款机型除尘相对麻烦一点,有的还要拆开机身进行处理,在注意好保修条约的情况下,让专人或自己手动定期的为投影机进行有效的除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注意家用高清投影的灯泡散热

  灯泡是家用高清投影机的消耗品,一旦灯泡损毁了,就必须更换新的,往往说付出的代价相当高,如果你想延长你的投影机的使用寿命,最好正确使用投影机,延长灯泡的寿命,如此还能节省一大笔用于维护、保养的开支。

家用高清投影机 图4

  如果灯泡的温度过高,热量无法及时散出造成的,投影机会自动开启自我热保护功能随之,投影机会自动关机,此时,您不必不知所措或是担心,不要立即重新开启投影机,而应在投影机自动关机大约半个小时后,您再按照开机顺序来打开投影机,这样不会对造成灯泡的过度使用,使半融状态的灯丝不会断裂。

  如果你想避免应不能及时散热而引发的灯丝断裂,有两个需要特别的点。第一,平常对高清投影机定期进行清洁,尤其是排风口处,要优先关照,并保持空气流通顺畅,使用时放置在靠近通风口的地方,最大限度给灯泡降温;第二,每次使用高清投影机时,要保证在一定合理的时间范围内,不能长时间工作,尽可能不在5——6个小时以上。

  ①高清投影工作状态中避免移动

  在我们使用高清投影的过程中,有时画面需要进行调整,通常情况下,朋友们可能会选择调整投影机的位置。不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方式,当开启高清投影机后,灯泡的温度会到达几千度,此时,灯丝在半熔状态下工作,如果在这个时候移动投影,很有可能会损害投影灯泡。最好在使用前就判断画面是否能投到屏幕上。

  ②不再使用高清投影时避免立即拔掉电源

  停止使用高清投影机后,不要急于关掉电源,冷却风扇仍会依靠电力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高速运转状态,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灯泡能快速能够冷却到最低温度,故当用户在使用完高清投影后,建议待风扇彻底停止工作后,再拔掉电源,这样可以保证投影在每次使用完后,都可以缩短自然冷却所用时间,也间接起到延长灯泡寿命的作用。

  ③高清投影机灯泡更换注意兼容性

  当高清投影灯泡损坏需要更换时,首先应查看投影机内附的说明书,确保维护、更换操作步骤的正确性;与此同时,还要确认哪些通用型号的灯泡是否与该款型高清投影机兼容,一旦选择了错误的灯泡类型,可能会烧毁投影机灯泡,甚至造成人身安全隐患。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家用高清投影机的保养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养成好的使用习惯,以延长投影机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