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5-155喇叭无声音

楼主(2016-05-24):
      机器是外接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声卡芯片是alc272  供电也正常  系统做过很多的版本  本来这个机器内外都是有声音的放在这里看了几天的电影今天突然就没有声音了  喇叭也换过还是没有声音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款机器类似的问题请支招  拜谢了

网友:
查查声卡芯片基准电压 出的故障挺多

网友:
只能查声卡了

网友:
查声卡工作条件

网友:
耳机有声没?看看耳机插孔

网友:
可以换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