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板号LS4103P_JAL50进花屏到无1.1v_pcie电压维修

楼主(2016-05-24):
拿过来,进系统花屏,然后直接就卡死了。首先显卡用疯枪吹了下没用,,直接就在X宝定个芯片回来
两天后到了,上BGA,换好后开机OK亮机了
直接装机,然后再开机,擦。。。。
电流到0.9掉到0.77
看来还是显卡问题啊

于是就去测了下显卡和北桥附近的电压,北桥那里基本正常。
显卡背面测了几个电容没问题,
当测量几个小电感时就不对了

这两个无电压,都是PCIE电压,寻找来源

是由5913转换过来的,但是实物是

测得+1.5VS和+5VALWP都有
SUSP# 是EC发过来的。(待机时为低电平,开机为3.3V高电平)正常。
这个有大神发了个上电时序

现在只有一个原因了,那就是8953坏了,找了下料板只有APL530,查了下也是一样可以代换的

代换上去结果亮了

我用的是LS4102P的图纸

网友:
那个是5930不是530,写错了

网友:
联想有个一体机 是 apl5930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一般都是显卡不合适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缺1.1v供电啊

网友:
我有个二修的CQ40,CPU供电芯片VIN断线,那里被刮坏了一大片。还有其它地方,也有掉线损坏,一些接口线都掉了。我最后修到,变成不稳定,偶尔能显示一下。
跟你这个有点相似,不显时候电流跑0.9,但不会掉下去。
同行的算了,不然我拆开再看一下,测一下楼主这个电压。
另外这机子也惨不忍睹,音频线那里也断了,接口什么线的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遇到难修的  会很蛋疼的~

网友:
这机器通病了

网友:
好像ACER有款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大环境不好 拼的就是技术和信誉 楼主思路真的很清晰

网友:
显卡是挂在pcie下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A:
吹了下没亮的时候就不应该贸然去定芯片换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了下没亮的时候就不应该贸然去定芯片换的

不是没亮,是一直花屏,可以经系统的

网友:
显卡基本条件还是要测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分析得这么好,学习了!

网友:
思路不错,楼主细心啊

网友:
嗯 思路清晰 看着也舒服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不修了

网友:
无PCIE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