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加电

楼主(2016-05-24):
联想g480 不加电,测pu3801 19v 没过来,pu3801为p沟道管g极为低电平才导通,测g极是19v 看图纸,g极电压是19v经电阻pr3801 和pr3802 对地分压提供,测pu3801无短路。pq3801 ad-off 无,故后期无保护,怀疑pu3801内部坏导致g极19v 更换pu3801 ,再测g极1.7v 为低电平,19v过去,开机加电显示。另外需要说的是这款机器3.3v 5v待机无,开机后才有。不装cmos电池 自动上电

网友:
路过。。。。。。。。。。。。。。。

天意wx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学习了    但愿我修的也一样顺利

网友:
路过

天意wx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 一般的保护隔离 遇到难修的  会很蛋疼的~

网友:
技术还可以,加分

网友:
隔离管子坏了啊

网友:
保护隔离还算可以,电路不是很复杂

网友:
思路还算清晰

网友:
思路明显,学习

网友:
这机器修的  很顺利啊

网友:
保护隔离  修的就是麻烦  慢

网友:
遇到难修的  会很蛋疼的~

网友:
思路明确阿

网友:
理论太强大了吧

网友:
测量PU3801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这个个隔离保护电路我觉得P沟道管子容易坏,没有N沟道的耐用!大家说说看?

网友:
d-g击穿了?

网友:
理论学习的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电路坏了吧?

网友:
基本功 扎实

网友:
这管子没击穿损坏的倒少

网友:
p沟管子时容易击穿

网友:
咸鱼机子阿真爽

网友:
没有击穿,像是漏电,量不出来

网友:
边学习边修 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