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 PLUS rev2.0自动和12V报错

楼主(2016-05-24):
自动上电 更换IO 解决
一开始以为问题解决了
谁知有时候开机了 黑屏
进BIOS看下
12V 变成了 18.3V了

实际量到2.3V 电压高了很多
刚分压电阻换了
正常跑码 没有黑屏了

网友:
分压电阻变质导致

网友A:
谢谢版主加分!
是啊,不过技嘉的比较多  华硕的没有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加分!
是啊,不过技嘉的比较多  华硕的没有那么多!

华硕12v报错确实不是很多

网友B:
学习楼主技术。楼主加油给力,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楼主技术。楼主加油给力,给你加分了

一起学习  ,我也是刚出来没有多久!

网友:
分压电阻 边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