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8x r2 报七声

楼主(2016-05-24):
           DELL 本七声,依据经验,显卡;呵呵,这次你错了           插数显,电流上到0.38 A --------》这种电流说明至少CPU电压是没有的;
          拆机,这款笔记本用料真足啊,四厢CPU 供电+两组核显供电;

一一排除,就是它了,无CPU核心供电,打开图纸
图纸,找出CPU供电IC (NCP6151+NCP5911)

工作条件(3大)
一.10号脚VCC供电为4.8V  12号脚VRMP 为隔离电压19.5V
二。4号5号脚的CPU识别信号线跳过测试(说明一下,不是没有示波器而是不想测)
三. VR_ON  10号为此芯片开启信号3.3V
(个人观点,正常)
工作条件满足了,应该就会有输出,直接测输出到NCP5911的辅助IC

辅IC工作条件
1.4号脚VCC4.8V
2.2号脚PWM无电压
3.3号脚DRVON无电压
2号3号脚均来自于主IC
(总结:输入条件满足无输出,确定主电源IC NC6151问题,直接更换)
悲剧,涛声依旧
抽根烟,想想NC6151,10号脚应该为5V,的电压为什么偏低。直接飞线从系统电源5V上连线,再测输出DRVON 3.3V  PWM3为1.8V正常了,但电流还是上不去

问题应该找到了,追+5VS来源

更换Q26

输出标准的5V电压。
再次测试。电流吱吱住上。至此维修结束。
报警八声。
呵呵,自己猜,好没好
写论坛,有点累,群主,能不能申个精啊

网友:
图片为什么都 没有啊

网友:
案列很好 要是图文并茂可以考虑精华了   加分!

网友:
图纸呢  图片呢  都没有看到啊·····

网友:
我修过七声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图是加不了精的,下次记得上图。

网友:
修的 很细  赞

网友:
有图才有真像啊

网友:
我也没搞清,图到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