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黑屏循环复位

楼主(2016-05-24):
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黑屏,开关灯亮3秒后熄灭,然后一直循环。直接按电视开关能正常看电视。BIOS刷过了没用。

网友A:
CPU座子旁边的APL5930 你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我先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我的是开机白屏,几秒后黑了,然后又白屏,也是循环着  ,这个有通病么 ?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旁边的APL5930 你更换一下试试,

请问,这个管子是1V电压转换的么?

网友(2016-07-08):
我的是花屏,应该也是这个芯片坏了,怎么飞线啊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2016-08-10):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

网友(2017-07-15):
我的是装系统黑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看着说是显卡供电小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9-07-27):
我也是一样的放在那里一天过去了就好了第二天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