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6-05-24):
新手请教这是个什么芯片啊这六个芯片 不是场馆,像电容但不是电容更不是电阻,知道这是什么芯片的高手告知一下,鸣谢

网友A:
B460 最容易坏的 ,铁壳 MOS管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60 最容易坏的 ,铁壳 MOS管哦。。。

特性跟普通场馆一样吗

H55

网友:
这王八壳都不认识呀,多久没修电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特性跟普通场馆一样吗

是的 就是普通的MOS管 封装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性跟普通场馆一样吗

一样,可以用 普通MOS 改装。。 这个黄铁壳MOS 很容易坏的,短路

网友D:
此管烧了不少二代U。。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 最容易坏的 ,铁壳 MOS管哦。。。

我量了量这个铁壳场馆是一体的啊,有再多的脚它也是一体的相连的,不像场馆8个脚有4个d级3个s级一个g级

网友:
请高手指点指点怎样测铁壳场馆的还坏啊

网友:
呵呵 也是醉了

网友E:
它的GS脚在铁壳里面的、你要拆出来测得、不过建议你改普通的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是普通的MOS管 封装不同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样测铁壳场馆的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管烧了不少二代U。。

这个铁壳场馆是一体的怎样测它的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的GS脚在铁壳里面的、你要拆出来测得、不过建议你改普通的MOS管就可以了

偶,在主板上还侧不了,这个铁壳场馆4个脚是不是都是d级啊

网友F:
场管 参与CPU供电 具体脚位 找对应图纸看下 B460 B470等都采用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样测铁壳场馆的好坏啊

测量方法和普通的场管原理一样 只要分清GDS

网友:
mos管   知识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样测铁壳场馆的好坏啊

这个铁壳场馆是一体的,4个脚相连

网友G:
一对5元,修这机器成本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场管 参与CPU供电 具体脚位 找对应图纸看下 B460 B470等都采用这个芯片

b460 b470是什么,不好意思我刚学

网友:
乌龟壳阿好多机器上面都有

网友:
就是MOS馆阿

网友:
这是铁壳MOS管,需要拆下来才可以看到G,S脚,焊接这种MOS有点小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 b470是什么,不好意思我刚学

那是机器型号 联想的  骚年 加油吧

网友:
mos管啊,容易坏

网友:
就是用普通的上下MOS可以代换,做好散热

网友:
b460打洞的板子

网友:
这是铁壳mos管

网友:
铁壳 MOS管  就是场管。不知道是那位高人设计这样封装的,现在笔记本上很多特别是是联想的笔电。

网友:
我晕,你也太小白了吧。是不是公共点短路烧到它发烫呀。   可以直接用小MOS管来改上管的,这东西很容易烧

网友:
这是铁盒子MOS管。

网友:
这个是对管。出电压用的。用在什么 地方作用也不一样

网友:
铁壳MOS管,和普通MOS管一样的

网友:
搞维修、只认迅维、支持迅维

网友:
铁皮MOS管   俗称 乌龟壳    易坏  小的是上管  大的是下管    上管 容易坏   下管挺坚强的  坏的不是很多  容易烧CPU

网友:
这么经典的铁壳管你都不知道。

网友:
铁皮MOS 管  B460  B470用的多   其他机子也有  不过相对来说少一下。  如果后继短  一定先测下CPU  不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网友:
跟普通管子差不多  g  s脚在里面

网友:
和普通mos管 一样的

网友:
这个MOS管要更换起来比较烦,有时候要换一组才可以

网友:
经典的乌龟壳 场管

网友:
mos管。你要是换的换。换个普通的一样沟道的就行了

网友:
是mos管,这个爱坏,是通病

网友:
龟壳,维修界的福利

网友:
这管子可以买到啊,建议换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对5元,修这机器成本高啊
一对5元,也叫高?B460主要这个坏了还会烧CPU.最坑爹的。

网友:
楼主可以去迅维深造一下,哈哈,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乌龟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