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U盘到底是多大的?为什么没有主控

楼主(2016-05-24):
请教这个U盘到底是多大的?为什么没有主控,下载过很多量产就想不能用。

网友A:
主控在那些黑色里面~

网友:
这种牛屎芯片赶快丢掉,搞不好哪天坏掉就得不偿失.

网友:
写的是32G,肯定是扩容的,但是我找软件怎么都弄不好它,提示芯片识别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在那些黑色里面~

主控那么小吗?还有那个闪存芯片怎么是那样的引脚也少,颜色还是绿色的

网友:
假的,路边摆摊 卖的 10吧20块钱, 扔了

网友:
这种好像不能量产的,就算能,量产了也很容易坏 的。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的。。

网友:
这就是俗称的牛屎芯片,最好不要用,

网友:
主控 安国的  容量8G··

网友:
还第一回看见存储芯片也是掩膜封装的u盘呢!

网友:
不用修了,修不好的

网友:
那个黑疙瘩就是主控

网友B:
这是一体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体黑盘

我下载的量产工具都没办法用,有这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