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11r'不开机

楼主(2016-05-24):
  故障机  戴尔版号r02

    故障   不开机

   大家要是看了机器也知道是什么问题   这机器问题很简单 大神就可以飘过了。下面就入主题吧,
  机器是一外地商家发来的,我看了看上电0,00,看样是不过隔离或者没有待机的样子,我速度拆机大家先看看板子吧     看吧  修过这机器的知道这机器只要是有待机的大多数都是ecBIOS的问题了,这机器的通病,我的也不例外,    上电我量了下待机,正常  好吧本来打算直接刷BIOS的,看了看自己的下载分都没了,就想着发一贴吧,就慢慢的查了ec的条件,先查ec供电     正常,复位   正常,acin 正常  lid这里量了下没有电压  (是正常的, 开机后才来的,)开关到ec的高低高也正常   下面就是刷BIOS的了刷完   完美亮机

网友:
EC  rom 坏了导致的啊?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真多

网友:
我就没遇到过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不开机响7声,加焊桥也不行,要什么办

换咯换了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