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华丽的外表隐藏不了你一颗闷骚的显卡

楼主(2016-05-24):
这是一台联想的笔记本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拿出钛金火眼仔细看

正文来了 :昨天一位美女送来一台联想本  开机灰屏     外接花屏

拆机  加焊显卡   后看着开机画面正常   上BGA加焊后    装机   收工 本以为就这样完事了谁知..........

>>>>>>>第二天   老板娘说这个机器就这样嘛??
当时也是非常郁闷   说不应该啊    难道不稳定麽     拿到后面  又试试    发现开机画面 依旧正常    进系统之后却是花屏状态   正准备重植显卡  感觉可能不是硬件问题    进PE  发现一切完美     重新做了一下系统   然后就好了

希望各位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能够借鉴一下    更希望 给位能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联想天逸f41的把?这么老。你加焊显卡多少钱?

网友:
系统引起的花屏,学习了

网友:
Lenovo的驱动是软件通病,亲,先软后硬啊

网友:
很明显这不是花屏,而是驱动损坏。色彩没 达到32位的结果

网友:
这个遇到好多了  是显卡驱动太新导致的 !

网友:
系统会引起花瓶,学习啦

网友:
是分辨率和颜色位数没调好。

网友:
这个咋看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不是显卡驱动问题吗

网友:
应该只是需要更新一下显卡驱动吧

网友:
看来先软件  后硬件 这话不是白说的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 是不是联想F41的机器啊

网友:
显示属性里的分辩率跟颜色质量两项设置不合理吧?

网友:
我同事遇过这种情况 刷BIOS好的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挺多次的,驱动损坏了。不过兄弟你修好后都不进系统测试的吗?

网友:
我去,那是驱动不对,分辨率和色位太低状态的显示效果

网友:
哈哈 这么老的机器 楼主还有心搞啊.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其实进pe正常并不能说明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重新装显卡驱动,重装系统就好,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没显卡驱动啊

网友:
这闷骚的维修工,这是花屏吗?这显卡驱动问题还可以说成花屏

网友:
开机不花 一般显卡可能比较低了

网友:
这很明显就是显卡驱动引起的花屏哦~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显咔驱动没装

网友:
老款的机器 在当时 带上独立显卡 都是有缺陷的 修多了 机器到面前不打开 就知道什么型号 听他说下状况 就基本知道毛病出在哪里

网友:
一开始显卡驱动是不是装的不对

网友:
学习了可以可以可以重要的说3边

网友:
显卡驱动 XP的系统下很多这样的

网友:
驱动问题吧,晕死!

网友:
进系统色位达不到,显卡驱动问题,太明显的软故障,,是你自己太爱显摆自己,不然就是学艺不精,这下,啧啧,丢脸了吧 ,

网友:
这明显是只有8位色,装显卡驱动或重做系统就OK了,

网友:
楼主啊。这样的花瓶明显驱动程序有问题!!!!你敢在坑点吗????????

网友:
确实 一看就是显卡驱动都没上去

网友:
楼主心在看美女身上吧

网友:
这是 F31吧 显卡驱动不对。。。干显卡 干完蛋就好啦

网友:
还有这种事呀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一看就是显卡驱动花

网友:
你的美女用的电脑太破了,叫她从了我,给他换台苹果

网友:
兄弟,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我晕,这问题要么是BIOS,要么就是显卡驱动,一般显卡都没问题的

网友:
呵呵,好一手GENG

网友:
这是驱动的问题啦

网友:
闷烧的好呀

网友:
这个机器的系统 比较难搞 一般我都是用纯净版或者安装版 驱动要从联想官方下载 型号应该是F40 或者F30

网友:
先软后硬。先考虑驱动。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驱动驱动装重复了呀!卸载一个驱动就应该解决了!估计肯定没少收钱

网友:
这样的也去做显卡?楼主真是太牛B了,明显的驱动问题啊。

网友: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上回弄的个联想进系统一会花屏结果加焊不亮了、之后直接换板。结果还是缘故障。结果是系统的问题。。。悲催

网友:
上次在一台G450上试过一次,后缀有点差别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进系统花屏重新做系统也能好?

网友:
楼主有点骚啊

网友:
小显,你被杀得好冤,还好你坚强。这明明就是驱动问题,打个驱动就好了的!系统都不用装

网友:
显存好像也会造成这样吧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