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12v 电眼进水

楼主(2016-05-24):
修个监控换下的12v电源 指示灯不良 里边进雨水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修
都上锈了

网友A:
这种山寨货,直接就垃圾桶了,看都懒得看

网友B:
先用洗板洗下,然后慢慢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货,直接就垃圾桶了,看都懒得看

修好了在下次装监控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用洗板洗下,然后慢慢修

按来试下 PCB腐蚀了 估计不好搞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刷刷···断线的地方飞线接,板子上也没多少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在下次装监控用啊

一个才多少钱,如果你新装的没多久就坏了还影响声誉

网友E:
楼主电源的IC是何型号?,,,,,,

网友:
换件的费用都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电源IC都腐蚀了,,,,

网友:
如果有多余的同型号就可以修,就几个元件,慢慢测试把,

网友:
可以飞线维修,线路怎么走看后面都能看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来试下 PCB腐蚀了 估计不好搞

这种小电源不难,但成本较高...........

网友F:
进水很厉害,又不是很特殊的电源.貌似不值得再修了.

网友:
直接水洗吹干了再试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才多少钱,如果你新装的没多久就坏了还影响声誉

一般也不会坏的吧 这个是进水 才坏了
按装的监控 用和这个电源 很少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源的IC是何型号?,,,,,,

XYY1424  没见过这个IC 没有换的

启动电阻 75K  103电容 一个脚都锈掉了
光耦817 两个脚锈掉了
其他的原件测试正常
没的修了 也没芯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电源不难,但成本较高...........

新的 成本13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很厉害,又不是很特殊的电源.貌似不值得再修了.

修修看 找不到配件 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YY1424  没见过这个IC 没有换的

启动电阻 75K  103电容 一个脚都锈掉了

小厂的电源喜欢用这种不知名的IC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十块钱都能买一个,还修啥。

没事 练练手的呢

网友H:
这有修的价值吗?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有修的价值吗?兄弟

没事 研究 学习下的

网友I:
直接配个电压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配个电压一样的

已经换个新的给客户了
坏的 研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