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MS7758-2.1),不触发与不亮机的维修。此板BIOS参与触发.

楼主(2016-05-24):
最近阴雨绵绵,搞得心情不佳。恰好昨天来位散客,说是主机点不亮。一番检查三下五除二下来,发现是主板问题,最后300元用块二手的华硕Z68替换下客户的V星B75A-G43。答应给保3个月。

好了废话就不多讲,直接开修。

板子放手术台,打3.3V、5V、12V的对地阻值,发现都是正常。插上ATX排插,诊断卡3.3V待机灯不亮,点开机排针是毫无反应。镊子短接24PIN排插绿线黑线强制开机,可以正常上电,遂排除主板有短路。

既然是无待机3.3VSB,那么就首先找它。我有MS7758-1.0的图纸,先凑合看看。

原来3.3VSB是U47这个UP1014S来转换提供的,检测情况如下:

2脚EN开启:0V,不正常
3脚供电:5V,正常
4脚控制:5V,正常
6脚输出:0V,不正常
7脚反馈:0V,不正常

看的出来,EN开启信号没有,自然就不会有输出。查到EN是边上的Q53这个芝麻MOS管来负责。发现G级是0.1V的低电平信号,S级接地,D级却依然是0V。作为NPN型的管子来说,我只能认为这管子内部是D级S级导通。

料板上换个同类型的替换之后,诊断卡待机灯顺利亮起。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不可能的事,不然干什么发帖?

虽然是秒了3VSB待机电压,但主板还是无法触发。难道还有别的条件不满足?检测主板待机条件,情况如下:

RTCVCC:3.25V,正常
RTCRST:3.25V,正常
SRTCRST:3.13V,正常
32.768K晶振:0.35V和0.42V,正常
DSWVRMEN:桥内部深度睡眠稳压1.05V待机电压开启信号:3.25V,正常
INTVRMRN:桥内部VCCSUS1_05电压开启信号:3.25V,正常
RSMRST:ACPI复位信号(3V5V待机电源好信号):3.3V,正常
INTRUDER:机箱入侵信号:3.25V,正常
DPWROK:桥深度睡眠电源好信号:3.25V,正常

看样子各大待机条件没什么不正常。不过仔细查桥深度睡眠下需要唤醒的4个必须的高电平信号的时候,还是发现了猫腻:

DPWROK:3.25V,正常
SLP_SUS#:3.25V,正常
SUSWARN#:0V,待议
SUSACK#:0V,待议

可能大家不怎么明白后两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修笔记本的应该会清楚点,6系列包括之后的芯片组,桥有深度睡眠(DEEPSLEEP)状态。当桥需要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的时候,首先拉底SUSWARN#,通知给EC芯片,EC接受到这个信号为低电平,然后做些工作准备进入DEEPSPEEP状态,比如关闭MINIPCI槽上的3VAL供电等等。之后EC芯片发出SUSACK#为低电平信号给桥。桥接受到之后,拉底SLP_SUS#,关掉自身3V_SUS和5V_SUS供电。

然而现在这板子用的是F71868AD的IO,第54和第53便是SUSWARN#和SUSACK#。之前也说过,各项供电和信号都是正常的,为什么桥会想进入DEEPSLEEP状态呢?既然是和笔记本类似了,那么我看看这个BIOS会不会也参与触发?

量BIOS的第8脚供电,果不其然有3.3V的待机电压。测片选,也有3.3V的电压。

这个BIOS的封装比较独特。还是个128Mbit的。台湾官网下这个主板的最新BIOS,体积是16M大小。焊接好刷新之后,再焊接上去,待冷却之后,点开机排针,这回真的是顺利触发!

上CPU之后,不跑码,复位信号都没有出现,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1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95V,正常
VCC_PLL锁相环供电:1.82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量PCI-E槽的A13和A14时钟点信号以及A11复位端信号,发现都是0V。

看的出来,这板子缺时钟。

板子没有外置时钟芯片,那么时钟就是桥发出的。1155平台,当桥接受到IO发出的APWROK信号之后,如果25M晶振起振,32.678K晶振正常。桥的各项供电正常,那么内置时钟模块就会发出时钟信号给全板。而这板子的APWROK信号是IO的第84脚,检测发现是0.56V。断电后打该针脚的对地阻值,发现是200欧姆以上,这完全是正常的对地阻值,遂有理由怀疑,要么上拉电阻问题,要么走线有氧化或者断线。

直接替换掉IO附近的上拉电阻,用8.2K电阻替代。完事之后,主板顺利跑码。

上内存接显示器,没多久主板LOGO显示出来。做系统测试下,都没什么问题,主板算顺利修复。

一直有传闻部分台机主板类似于笔记本,BIOS也参于触发,只不过一直没修过,或者即便是该类型,因为没坏这部分,也一直没关注过。今天算是见识了。各位看官要是觉得我写的不错,还请赏点分给在下,感激不尽。图纸和BIOS就不传了,因为我的MS7758-1.0图纸就是论坛下的,BIOS是台湾官网下的。没必要发上来混分,没啥意思。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的MSI图纸哪里搞的

网友:
图纸传一个呗。。。。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修机器高手

网友:
学习了哦,第一次遇到台板BIOS参与触发的

网友B:
   大神  问一下   这个  BIOS  没和  IO  有链接    在触发之前   IO  通过  PCH  在来读BIOS吗?

网友:
台板BIOS也参与触发了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还没修到啊。

网友:
多谢高手写得如此明白仔细,让我等小白看得舒服,又学一招原来bios也参与触发的

网友:
B75到现在还没修到,BIOS参与触发的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MSI图纸哪里搞的

我这里有大量MSI 技嘉 ASUS图纸点位出售,可以加我QQ:601098078  或者直接上我的淘宝店咨询。https://shop145941098.taobao.com

网友:
真是老手了,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  问一下   这个  BIOS  没和  IO  有链接    在触发之前   IO  通过  PCH  在来读BIOS吗?

我修的这张主板,IO和BIOS也没有连接。BIOS的SPI总线走线都是走向桥的。但BIOS在待机的时候就有电压。而ZH77A-G43(MS7758-1.0),BIOS体积是8M,在待机的时候就无电压。我发现V星板子,凡是16M体积的BIOS,都是有待机电压参于触发,而正常8M体积的BIOS,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真是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这张主板,IO和BIOS也没有连接。BIOS的SPI总线走线都是走向桥的。但BIOS在待机的时候就有电压。而Z ...

我的·  图纸  就 是16M  的     下次  在遇到   把  BIOS  拆掉  看看  可不可触发  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块V星h61也沒cpu供电,睇了楼主贴,有点燃烧希望

网友:
原来刷bois也会那个的啊0.0

网友:
这个贴子很好,顶一个!V星的东西有时设计的有点蛋疼!

网友:
明白仔细,贴子很好,我还有块H77的也还未修。

网友:
后面的接触到深度休眠的后两个suswarn#,susack#没懂啊,平常修到的6x笔记本都很少支持深度休眠的,一般就记住桥的上电11个条件就没了,像这种深度休眠要高端点的笔记本才有但我知道知识很少又想知道,看在我帮你加分的份上能否告知一二

网友:
楼主厉害啊。理论扎实

网友:
太高大上了!谢谢分享

网友E:
师傅呀 我 修得越来越没激情了
三板斧过后 不行 就想扔掉
什么时候教教我核心技术

看见主板就想吐

网友:
分析的确实详细啊!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师傅呀 我 修得越来越没激情了
三板斧过后 不行 就想扔掉
什么时候教教我核心技术:loveliness ...

正常,板子修多了就这样,所以我喜欢搞点高端板,或者成色新的板来修,不然没啥欲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常,板子修多了就这样,所以我喜欢搞点高端板,或者成色新的板来修,不然没啥欲望。

厉害厉害 可是 我一碰到 什么X58  X79  这些东西  就一头雾水

网友:
大神发的帖子都是营养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 可是 我一碰到 什么X58  X79  这些东西  就一头雾水

大同小异,多1到2个供电而已。会修1155基本上看点2011图纸就知道怎么修。结构时许是差不多的。

网友:
膜拜大神  几个信号一时间消化不来 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
很好的经验,修新板有了新认识

网友F:
请问大神,我也有一块这样板,V星-B75A-G43 VER,2.0主板故障是可以可触发,不跑码,复位灯长亮,,风扇长转。供电。时钟都查过,正常, 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故障,没PG信号,下部该怎么查?望指点一二,先谢谢,或者提供一下图纸也可以,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神,我也有一块这样板,V星-B75A-G43 VER,2.0主板故障是可以可触发,不跑码,复位灯长亮,,风扇长 ...

CPU供电出了没有?出了就去查VRMPG信号,因为VRMPG信号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然后经过转换得到SYS_PWRGD信号发给桥,桥在接受到这个信号之后,才会发出全板复位。MS7758的图纸论坛上有。虽然不是2.0,但完全可以做参考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991-1-1.html

网友:
坛子里好多高手...真想好好学学!

网友:
又学一招原来bios也参与触发的

网友:
明白仔细,贴子很好

网友:
明白仔细,贴子很好,我还有块H77的也还未修

网友:
我有块V星h61也沒cpu供电,睇了楼主贴,有点燃烧希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小白受教了。话说这块V星一下子坏这么多个地方,还真是少有啊

网友:
看了楼主分享的, 学到了些东西。 感谢分享  你写的很容易懂, 希望以后继续

网友:
楼主确实是V星主板的杀手。。厉害。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修得认真,谢谢

网友:
楼主高手,看你贴子很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大量MSI 技嘉 ASUS图纸点位出售,可以加我QQ:601098078  或者直接上我的淘宝店咨询。https://sh ...

笔记本还是台机 的图纸 ?  打包来一套 多少钱哦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这么多信号也能查出来,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我都看蒙了,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还是台机 的图纸 ?  打包来一套 多少钱哦

主板 笔记本图纸点位都有,需要可以加QQ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出了没有?出了就去查VRMPG信号,因为VRMPG信号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然后经过转换得到SYS_PWRG ...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回答我的问题,我测的有CPU供电,1.0v。图纸我有2.0的只是打开看的时候提示是H77/Z77的,就没太仔细看0

网友:
以时序修机的典范,值得很好的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不触发是bios导致的,说明了所谓智能以后也就是加入程序控制!intel吃饱了撑的还搞了me模块。感觉还是以前的那种简单好修一样用。楼主好贴加分。

网友:
不知道為何要連BIOS都參與觸發?
感謝分享!

网友H:
cpu供电都没出来,楼主为什么要修时钟啊,而且还修好了,不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都没出来,楼主为什么要修时钟啊,而且还修好了,不解.........

看来你对1155CPU供电怎么出来的不了解。

网友:
高手啊,厉害排除万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对1155CPU供电怎么出来的不了解。

楼主能简单描述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很明显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好强悍,学习了一下,对时序很有研究啊,写的很详细!!!

网友:
高手呀不错的

网友:
现在很少有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强大啊,就是想问问为什么二手Z68主板能卖300块?

网友:
厉害啊,修的有头有理,

网友:
这些信号记得够清楚

网友:
赞一个……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图纸  就 是16M  的     下次  在遇到   把  BIOS  拆掉  看看  可不可触发  就知道了!

期待 实践 结果

网友:
逻辑清晰,楼主总是在牛A 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给个好评,理论好扎实啊,看来我要补充新知识了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接下来的实践中继续发帖

网友:
楼主理论很牛逼,估计修了好多年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分析也到位。“BIOS也参与触发‘,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再认真看多一遍发现跑码55,可以亮机吗?

网友:
请问B75时序是先出时钟后出CPU供电的吗?

网友:
好久没看这么提神的帖子了

网友:
轩辕大大,新手学修板子怎么少走弯路啊。

网友:
现在的主板电路貌似越来越像笔记本了

网友I:
楼主说Q53是NPN的mos,这是不是错误呢,如果是的话,请给我加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很值得借鉴的维修案例,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好厉害,分析的真不错,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达到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Q53是NPN的mos,这是不是错误呢,如果是的话,请给我加分

挺好,能找到我叙述中的错误,这是个PNP型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简单描述么

简单的说,当VTT总线,VCCSA系统代理,VCCPLL锁相环都正常之后,IO发出桥需要的APWROK信号,桥的32.768K晶振,25M晶振都工作正常,1.05V电压正常,那么桥就会发出全板时钟信号,继而预读BIOS里面的SVID信息,然后发出DRAM_PG和CPU_PG给CPU,CPU在收到DRAM_PG、CPU_PG和BIOS里面的SVID信息之后,通过I2C总线,发出SVID波形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只要电管芯片各项条件工作正常,那么就会出CPU核心供电。当然,部分CPU电源管理芯片会有个预设核心供电,因为电管芯片有个VBOOT供电,这个供电如果有一定的设定电压(具体看芯片手册,要多少的电压视芯片的实际型号来定),那么CPU供电会出预设的1.1V,只要电管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就会出,并不需要CPU。如果这个芯片没有VBOOT,或者有设计没实际元件,那么就必须要SVID信号才能出CPU核心供电。本主板就属于后者。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当VTT总线,VCCSA系统代理,VCCPLL锁相环都正常之后,IO发出桥需要的APWROK信号,桥的32.768K ...

懂了,再问楼主是不是H61之后的主板都是时钟在CPU核心供电前的

网友:
主板能修这样 也是没谁了。。定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懂了,再问楼主是不是H61之后的主板都是时钟在CPU核心供电前的

看来你还是没完全理解,CPU核心供电与全板时钟,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先出后出,一切还是看主板设计来决定。如果这个主板的电管芯片有CPU预设供电出来,那么CPU核心供电在时钟之前就出了,顶多后来读取SVID信号给电管芯片之后,电管芯片调整输出适合CPU自身需要的真正符合的核心供电电压。比如1.05V,1.0V这样。如果没有预设供电这一块,那么就是先出时钟,后出CPU核心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还是没完全理解,CPU核心供电与全板时钟,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先出后出,一切还是看主板设计来决定 ...

也就是说H61的板核心供电和时钟先后要看电源芯片有没有预设供电,有预设就先出核心供电,没预设就先出时钟.
有没有预设就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VBOOT供电.

网友:
相当不错的技术,没分了加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说H61的板核心供电和时钟先后要看电源芯片有没有预设供电,有预设就先出核心供电,没预设就先出时钟. ...

是的,可以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可以这么说。

以后有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问你

网友:
实在厉害 看的我一头雾水 根本不懂这些信号的条件 楼主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两个信号触发前应为什么电平?
SUSWARN#:0V,待议  正常吗?
SUSACK#:0V,待议   正常吗?

网友:
不知其他品牌主板有没有参与触发?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楼主高明,不单是技术,而且还是一种精明的销售方式。

网友:
果然高手。。。。BIOS还参与开机的??看着这3个故障我就怕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日后也应当向楼主学习

网友:
看到这么多英文信号我就怕了,不好记

网友:
路过,感觉不错已加分

网友:
V星的板真的好难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很不错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台板,到现在我还没有修到过。楼主技术强悍,学习了。

网友:
大神就是这么屌

网友:
发帖的质量水平非常高,写得条理清晰,步骤明确。
原理分析,步步为营,真的是好帖。

网友:
这个封装BIOS还真没见过

网友:
楼主的维修台好整洁,我的台比楼主复杂多了。

网友:
请让我膜拜一下  在弱弱的请问一句怎么样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上啦电阻

网友:
楼主厉害啊,修台板的真正高手,可否加个QQ交流一下

网友:
太6了 有图纸修起板子如鱼得水啊

网友:
INTRUDER 机箱入侵是什么作用的楼主

网友:
我去  我居然把你的帖子看完了  膜拜

网友:
楼主太牛了  各信号了解得那么清楚 我听都没听过的  这回学到了

网友:
时序重要新板就少了,太给力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这个都能绣出来 佩服佩服

网友:
第一招,修电路,第二招,查桥不跑码,第三招查不触发,招招到肉,真正的功夫高手。如此理论强大,在哪 学的?

网友:
这功底,真没啥说的额,收藏精品,并大大大大大大大赞一个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有些新机子要bios触发的

网友:
学习了 新板子 最后出CPU供电啊 收到一个OK信号就发时钟复位吗 最后cpu供电吗 你说的cpu最开始没有供电啊

网友:
高手,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现在的主板越来越南修了 要是没图纸 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楼主理论与基础好好

网友:
哥们写帖子很用心啊,嘿嘿,看字看小说一样啊

网友:
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楼主厉害!我佩服努力努力

网友:
写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啦

网友:
技嘉的b75-d3v也碰到过不上电的问题,在保的板子拿到技嘉售后,刷了个bios搞定。。。这个V星板子三个故障点还是少见,三极管,bios,上拉电阻同时坏

网友:
楼主你也太猛了,,电路分析的这么厉害,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理论扎实值得学习确实是好帖子

网友J:
楼主 服了你了 刚开始讲cpu供电不正常 还没讲怎么修好的 就直接绕到时钟那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服了你了 刚开始讲cpu供电不正常 还没讲怎么修好的 就直接绕到时钟那去了!

难道你们实地都没教你1155主板CPU供电产生原理和需要条件吗?确实不懂看我85楼。就当免费教你。

网友:
深度睡眠的那几个信号修了笔记本都没修到过,看来高端的修的少了

网友J:
最后一句我不乐意了 我又不是不会 只想你以后写帖写的详细点 别误导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一句我不乐意了 我又不是不会 只想你以后写帖写的详细点 别误导新人。

我写的不是教学贴,没你们实地那么详细,谢谢。看的懂的人自然会懂,看不懂的那怕我写的再多,也是云里雾里。帖子可以有建设性的建议,不过你的这些废话,我不敢苟同。

网友:
多重故障呐,,一般功力还真修不了,好吧。我承认了,  这样楼主又赚了块板。

网友:
虽然看的很晕

但是留个思路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唉学无止境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好复杂!!!

网友:
真是涨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对6系列以上的时序了解如此透彻,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不过这些信号时序以后还是有待新人进一步的验证,很好的一篇教学贴,希望楼主以后都发类似帖,技术永远都是在交流中进步的。

网友:
明白仔细,贴子很好,我还有块H77

网友:
楼主威武,一般遇到这种板子都是直接换板的,修台式机从来只用三板斧,又没图纸,实在懒得修

网友:
牛B,换另一个就修不下去了

网友:
搂住真棒 你真骗过良好

网友:
不是芯片坏了吗  每检测马

网友:
遮款主板 bioss也容易坏阿

网友:
妮知道吗 知道吗  谔谔    刷bioss把 通则

网友:
思路清晰,基本功紮實,學習楷模

网友:
要不就跑线马

网友:
或者非先 实施看啊 你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板子修多了就这样,所以我喜欢搞点高端板,或者成色新的板来修,不然没啥欲望。

能对时序和信号研究的这么透彻,思路这么清晰,小弟实在是佩服收我这个徒弟吧师傅

网友:
膜拜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主板供电    不难修  不跑码我就烦了

网友:
技术确实好 我啥时候才能有你这样的技术呢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水平真是高呀,分析的太好了,要是我修好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理论好厉害,只是有些主板有图纸,没丝印,查测量点找元件时要跑线,好麻烦 好费时间。这样老板又不高兴了,有没有快捷方便的方法找到元件?

网友:
技术牛,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真厉害。写的好详细。。长了很多经验。。。。

网友:
楼主科普下SRTCRST 是什么信号 在哪里测得的 正常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后面的接触到深度休眠的后两个suswarn#,susack#没懂啊,平常修到的6x笔记本都很少支持深度休眠的,一般就记住桥的上电11个条件就没了

网友:
后面的接触到深度休眠的后两个suswarn#,susack#没懂啊,平常修到的6x笔记本都很少支持深度休眠的,一般就记住桥的上电11个条件就没了,像这种深度休眠要高端点的笔记本才有但我知道知识很少又想知道,看在我帮你加分的份上能

网友:
后面的接触到深度休眠的后两个suswarn#,susack#没懂啊,否告知一二

网友:
suswarn#,susack# 额 。。真心不知道这两个信号

网友:
非常不错,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加分必须的

网友:
台式机bios,参与触发,学习了!

网友:
16M的bios还真没遇到过,8M的在现在笔记本主板上多的很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遇到台板BIOS参与触发的

网友:
刷BIOS解决这个问题,少见啊

网友:
楼主求图纸和BIOS 呀 V星的点位去哪里找呢

网友:
貌似BIOS不参与触发 修到过几片

网友:
下次遇到 验证

网友K:
128m的芯片,你刷16m的可以,直接编程器刷的?
轩辕思天
128Mbit规格的BIOS芯片,容量是16M,官网下的直接用编程器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128m的芯片,你刷16m的可以,直接编程器刷的?

128Mbit规格的BIOS芯片,容量是16M,官网下的直接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