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缺色

楼主(2016-05-24):
方正液晶显示器偏红色,初步判断红、绿、蓝三基色有断线或者是程序的问题,经过测量VGA接口处有一75欧电阻已经开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有图片吗。。。。?

网友A:
电阻短路还真不容易,,,,

网友:
应该是 红绿蓝 对地接的3个75欧电阻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算是秒杀吧

网友:
75欧姆开路一般不应当是缺色

网友:
响高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短路还真不容易,,,,

人家说的是开路!!!!1

网友:
红绿蓝有一脚,对地无穷大了

网友:
配图会更完美